SPI_To_UART 需求分析及代码实现

楼主(2019-10-13):
网友 xmm 需求

1、SPI转8路UART/USART ,两种模式可切换,UART/USART的设置参考STM8或32
——寄存器预留128路,
——尽量简化,太复杂搞不定
2、 每路具备收/发独立的256 级FIFO,FIFO的中断可按用户需求进行编程触发点且具备超时中断功能。如果256级FIFO有困难,先64级
——fifo深度64
——rx 超时中断
——rx not empty 中断
3、UART/USART能达到1Mbps,spi几十Mbps应该问题不大
——TODO
4、有RTS(Request To Send),CTS(Clear To Send)等输入输出IO
——TODO

编辑:
更改标题: SPI_To_UART ---> SPI_To_UART 需求分析及代码实现
参考 代写FPGA代码 中 xmm的回复
此贴用于SPI_To_UART 需求讨论分析及代码实现,逐步更新

网友:
吃瓜群众帮忙吆喝一下

网友:
可惜了账号

网友:
账号挺好的,可惜了

网友:
这属于自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

标题不符合论坛要求,赶紧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标题不符合论坛要求,赶紧改

已改,感谢

网友:
谢谢各位坛友的提醒,让这个帖子得以保留!

网友C:
看到您又进了一步很是欣慰

现在是不是可以初步实现单路发送,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看波形。先不考虑RTS和CTS

第二步,试试实现通过SPI命令配置UART/USART,如波特率、数据位、校验位、停止位等

第三步,扩展到多路发送测试

如果楼主以前很熟悉UART/USART的话,前述问题不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到您又进了一步很是欣慰

现在是不是可以初步实现单路发送,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看波形。先不考虑RTS ...

更新下进度

楼主(2019-12-18):
放弃了,还是用现成的吧
http://www.wkmic.com/News_Show.php?theId=17

网友:
这个芯片好像有bug,有时候启动不起来。具体情况忘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