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中的电源连接器叫什么名字,在淘宝上用什么关键词搜索

楼主(2019-10-13):
如下图所示

网友:
香蕉插头, 插座

网友:
电力测试……

楼主:
这种连接器Molex有吗 它的同类产品叫什么名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种连接器Molex有吗 它的同类产品叫什么名字

不知道, 我在淘宝找的,   就是香蕉插头,插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, 我在淘宝找的,   就是香蕉插头,插座

我在淘宝上搜索出来的基本都是用螺丝锁在PCB板上电源插头是垂直插入的,很少有通孔焊接水平插入的。水平插入的那种叫什么名字呢?
如下图所示,搜索出来基本是这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在淘宝上搜索出来的基本都是用螺丝锁在PCB板上电源插头是垂直插入的,很少有通孔焊接水平插入的。水平 ...

再多加几个字“PCB焊接”试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在淘宝上搜索出来的基本都是用螺丝锁在PCB板上电源插头是垂直插入的,很少有通孔焊接水平插入的。水平 ...

香蕉插座 侧插

楼主:
谢谢了 淘宝上找到了很多资料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