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打样的板子焊盘孔没锡,第一次碰到,是哪里需要.....

楼主(2019-10-13):
前段时间做了几款板子,有一款调不通,后来细细观测才发现原来插件的焊盘孔内无锡,第一次碰到,请教下列位,焊盘需要特殊设置才会在孔中加锡吗?

网友A:
不是单面板的话你这是生产不良吧,金属化孔没做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单面板的话你这是生产不良吧,金属化孔没做好

lz要不是在jlc做的就要byebye了。这种看上去是把孔导错地方了,本来是drill出到outline了。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文件本身的问题,这是孔内无铜,之前也碰到过一回

楼主:
第一次碰到,马上量产,一直这么搞没出问题,现在忽然孔里没锡就懵逼了,有懂行的朋友能告诉我哪一层决定了这个?

网友:
奇怪, 小孔又是正常的.

什么软件? 发的pcb文件还是自己导出的gerber

楼主:
发的pcb,嘉立创打的样,嘉立创的技术能明释一下哪一层决定这个过孔加锡吗?省的下次再出错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发的pcb,嘉立创打的样,嘉立创的技术能明释一下哪一层决定这个过孔加锡吗?省的下次再出错! ...

孔里有没有铜一般是pcb文件里面孔的属性决定的吧 ,看看有没有 金属化孔 或者 plated 之类的选项

网友:
检查下PCB里面焊盘的Plated属性是否打勾

网友:
头一回遇到过

网友:
应该是9/10楼说的问题。

楼主:
确实是9,10楼所说Plated没打勾,应该是原因所在,以前一直没注意这个细节,希望后来的朋友引以为戒!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!结贴!

楼主:
深究下原因,应该是99格式转换成AD09格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,99格式已经打样很多版均没有问题!列位一定要引以为戒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深究下原因,应该是99格式转换成AD09格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,99格式已经打样很多版均没有问题!列位一定要引 ...

别各位了,这里面是个画板子的100个有98以上知道这个选项,这个是基本操作,你原来不清楚,现在清楚就行了。

网友C:
顺便请教一下各位:我想在双面板做到楼主位单面焊盘的效果,做法是将pad设成在顶层或底层,然后去掉plated的勾。到JLC做的时候,大多数得到的效果是焊盘是单面的,但孔里面是有镀锡的,只有一次JLC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要做单面非金属化孔焊盘,确认后才得到楼主位的效果,也就是说这样画法在JLC是有争议的,现在我的做法是在机械层画焊盘孔,然后手动画焊盘环(包括所在层和所在层的阻焊开窗),这样每次都能无争议得到楼主位效果。只是比较麻烦,不知要怎么样才能无争议的通过简单的设置得到楼主位的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别各位了,这里面是个画板子的100个有98以上知道这个选项,这个是基本操作,你原来不清楚,现在清楚就行 ...

见笑了兄弟!有1%的人以后注意不犯类似错误,我也算是做了件好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顺便请教一下各位:我想在双面板做到楼主位单面焊盘的效果,做法是将pad设成在顶层或底层,然后去掉plated ...

看到你的留言,刚才我特意翻了下以前发出的文件,还真是,很多焊盘plated属性没有打钩,确确实实孔内也镀锡了! 还是希望嘉立创的技术能给个准确答案,也好心里有底!

网友:
我有个板子今天就回来了,估计也会跟你一样。
很久没用过直插电容,刚好用了一个,那么多不同尺寸直插电容封装,就那一个封装的plated属性没打勾。
正常来说默认就是打勾的,也搞不清楚怎么就去掉√了。

网友:
n年前一次,jlc把我的 一个via过孔,做成了一个 0805 的贴片焊盘,,,,就更奇怪了的

网友:
样板这个焊接的时候处理下应该不会有问题吧,就算焊盘孔没有金属化,但总会两个都有焊盘吧,焊接的时候两面加锡 你引脚线当做导线 也是可以用的呀。

网友:
发现焊盘孔没有过锡后 你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去看你的工程文件,也是挺奇怪的一件事。

网友:
做无铜孔只要焊盘小于孔径就行了。

网友:
很显然最可能的原因是焊盘属性设置有问题,遇到问题,首先要检查自己的源文件是否正确。

网友:
很久没画板了,前两天打了一块板,悲催发现有三个焊盘通孔没锡,犯了和lz一样的错误,只是这翻译我以为是镀金

网友:
哪有那么多事,直接出gerber不就好了吗

网友:
焊盘没勾选plated,drc检查会有提示的呀

网友:
PCB里面焊盘的Plated属性没打勾,以前也遇到一次,焊盘才有这个问题,过孔没有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深究下原因,应该是99格式转换成AD09格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,99格式已经打样很多版均没有问题!列位一定要引 ...

格式转换后!一定要在新版本仔细检查!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,还有这种情况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