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PCB打孔,有哪些神器值得尝试呢?

楼主(2019-10-13):
刚才用1mm钻头+锂电钻试了下,环氧树脂板怎么这么难钻透呢
1.5mm的树脂板花了1分多钟,才钻透

这效率也太低了吧,顿时放弃了上手工钻的想法
你们diy做板子的时候,都用了哪些神器呢

网友A:
?超过3秒钟就是钻头的问题。

网友:
要不就是电钻方向反了?

网友:
1.5mm的树脂板花了1分多钟,才钻透

你确定用的是钻头?你确定电钻的旋向?

网友:
钻头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?超过3秒钟就是钻头的问题。

锂电钻,换一个方向6到8秒能打好孔了
你3秒打好孔,用的是手钻么

网友:
自己洗板子简直就是浪费生命

网友:
家里床5元打样,5元钱就能搞定的事情,你自己起码要搞大半天,还不好看,这是何必。

网友B:
台钻,就是体积大,钻孔买pcb用的打孔钻头不要太爽

网友C:
你的钻头不行,千万不要买那种柄与头一样直径的细钻头!他们可能是[轴承钢\工具钢\4341]这种低级材料做的,只适合加工黄铜及一下的材料,而且磨的做工都很差需要自己重新磨

要用3.175柄的PCB钻头,硬质合金的,快的就像是扎出来的孔一样,转速能多高就开多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的钻头不行,千万不要买那种柄与头一样直径的细钻头!他们可能是[轴承钢\工具钢\4341]这种低级材料做的, ...

PCB专用的钻头不适合手工操作,除非老司机,不然可能没等钻穿稍微一歪就断了。

小的麻花钻反而没那么容易断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PCB专用的钻头不适合手工操作,除非老司机,不然可能没等钻穿稍微一歪就断了。

小的麻花钻反而没那么容 ...

是,那种带柄的钻头嘎嘣脆 手一歪就断了

我一开始搞了俩20KRPM电机带,结果夹头不稳,抖得手拿不住。后来放台钻上一下子就废了俩。

网友:
用模型台钻啊,才160一个。我钻,铣环氧树脂都用这个,偶尔还给玉石打孔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PCB专用的钻头不适合手工操作,除非老司机,不然可能没等钻穿稍微一歪就断了。

小的麻花钻反而没那么容 ...

与板子垂直,匀速进给,板子固定住,转速够高,夹头不抖就ok(用ER8或ER11,黄铜的绝对不能用,钻夹头也不行)

手一歪就断,很大程度上是钻夹头同心度同轴度不好,钻头有摆动,如果夹头没问题的话,钻进去甚至可以用手左右摆动把孔豁开(0.8以上)

那种小麻花钻有个致命问题,它抗不住PCB板子里玻璃纤维的磨损,它的材质比一般的麻花钻还要差,很快头就磨圆了,转速低了高了都不行,低速钻电木板还算可以,硬质合金PCB钻头不搞断可以一直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,那种带柄的钻头嘎嘣脆   手一歪就断了

我一开始搞了俩20KRPM电机带,结果 ...

对,钻头一定要稳,稍微不同心有点抖报废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与板子垂直,匀速进给,板子固定住,转速够高,夹头不抖就ok(用ER8或ER11,黄铜的绝对不能用,钻夹头也 ...

小麻花钻如果是用来扩孔还能用久一点点,比如0.8的扩到1.0,如果直接钻确实很快就钻不动了,要磨,但这么小,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小麻花钻如果是用来扩孔还能用久一点点,比如0.8的扩到1.0,如果直接钻确实很快就钻不动了,要磨,但这么 ...

对,扩孔的话,磨损了一些后面的也可以继续切削,或者干脆是挤或磨成大孔了

这个没法磨,磨这玩意比拿稳硬质合金PCB钻头要难多了……太小了根本看不清,而且价格也不算是特别便宜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,扩孔的话,磨损了一些后面的也可以继续切削,或者干脆是挤或磨成大孔了

这个没法磨,磨这玩意比拿稳 ...

2.0以上的凑合能磨一下,5mm以上的比较顺手,当然磨刀的技术不好还不好不磨,要么严重偏心,要么没有刀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的钻头不行,千万不要买那种柄与头一样直径的细钻头!他们可能是[轴承钢\工具钢\4341]这种低级材料做的, ...

水工操作容易短针

网友:
你用的钻孔设备是垃圾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PCB专用的钻头不适合手工操作,除非老司机,不然可能没等钻穿稍微一歪就断了。

小的麻花钻反而没那么容 ...

PCB专用的钻头不是比较细的麻花钻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对,扩孔的话,磨损了一些后面的也可以继续切削,或者干脆是挤或磨成大孔了

这个没法磨,磨这玩意比拿稳 ...

你买固定支架了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与板子垂直,匀速进给,板子固定住,转速够高,夹头不抖就ok(用ER8或ER11,黄铜的绝对不能用,钻夹头也 ...

pcb打孔,你搞坏了几个小麻花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是,那种带柄的钻头嘎嘣脆   手一歪就断了

我一开始搞了俩20KRPM电机带,结果 ...

种带柄的钻头,什么意思?
前面细,后面粗的钻头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PCB专用的钻头不适合手工操作,除非老司机,不然可能没等钻穿稍微一歪就断了。

小的麻花钻反而没那么容 ...

pcb板子下面垫什么比较好,差不多钻几个孔,桌子就会一个小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台钻,就是体积大,钻孔买pcb用的打孔钻头不要太爽

你用的啥牌子台钻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pcb打孔,你搞坏了几个小麻花呢

早期用RS380直流电机(不是380V,是电机型号,吹风机里面那种)自制的小电钻,钻头用了多少我不知道,我只知道那电机我生生是用坏了3个,艰苦岁月的时候的事了……

你说的固定支架是什么?磨钻头的那个吗?那个处理不了1mm以下的微型钻头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种带柄的钻头,什么意思?
前面细,后面粗的钻头?

对,只有这种才是硬质合金的才耐磨,做工也好,但是非常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cb板子下面垫什么比较好,差不多钻几个孔,桌子就会一个小坑

快递盒是极好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PCB专用的钻头不是比较细的麻花钻么

邮购部有卖,你可以看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种带柄的钻头,什么意思?
前面细,后面粗的钻头?

https://detail.tmall.com/item.htm?id=598364748702,这种钻头,价格也不是很贵,但是,夹头一定要稳,不然就等着断针吧,小台钻就自己搜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邮购部有卖,你可以看一下。

你用手钻打孔么

楼主:
撕开,用硬纸板垫着么
但是硬纸板还是没泡沫硬,容易发生偏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早期用RS380直流电机(不是380V,是电机型号,吹风机里面那种)自制的小电钻,钻头用了多少我不知道,我 ...

那电机我生生是用坏了3个,你自己钻了几块PCB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早期用RS380直流电机(不是380V,是电机型号,吹风机里面那种)自制的小电钻,钻头用了多少我不知道,我 ...

支架下面这个样子
可以把普通电钻变成台钻

网友:
这种小钻头回转同心度要求高
转速要高才能转得快
不能用手钻,一抖就断了

用雕刻机主轴24000转 一个孔不用1秒就通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撕开,用硬纸板垫着么
但是硬纸板还是没泡沫硬,容易发生偏移

那个偏移没问题,PCB钻头不会断的,如果精度不能接受,用垃圾密度板即可,钻烂了也够本了,很便宜的,雕刻机的话,钻烂了铣烂了可以直接再铣掉一层继续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电机我生生是用坏了3个,你自己钻了几块PCB啊

无数………………

----------------

你这一下回复一串…玩法可以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支架下面这个样子
可以把普通电钻变成台钻

这个绝对不能买,垃圾到超越想象,如果你只钻6mm以上,误差可以有1mm的话,才能用这种玩意

网友F:
神器就是雕刻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神器就是雕刻机了

雕刻机正解,1秒1个孔,不过看来楼主的设备还处于艰苦的绳文时代……

网友:
我很少干这个,一年打不了几个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绝对不能买,垃圾到超越想象,如果你只钻6mm以上,误差可以有1mm的话,才能用这种玩意 ...

你用的台钻多少钱买的,啥牌子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用的台钻多少钱买的,啥牌子

我是正儿八经的铣床

跳过了台钻,从手电钻直接过渡到铣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是正儿八经的铣床

跳过了台钻,从手电钻直接过渡到铣床了

你的铣床有多大,多少钱买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的铣床有多大,多少钱买的

700mm,几千,别折腾,配好刀具夹具附件就轻松过万,几百斤折腾死人……放地上就像水泥墩子似的,怎么推都纹丝不动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700mm,几千,别折腾,配好刀具夹具附件就轻松过万,几百斤折腾死人……放地上就像水泥墩子似的,怎么推 ...

楼下邻居要是知道头上有个铁疙瘩,会不会吓尿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楼下邻居要是知道头上有个铁疙瘩,会不会吓尿呢

一楼,这玩意不可能上楼……楼板会穿……

网友G:
我用PCB钻头和手电钻,一天打几百个1mm的孔,不会断钻头。

钻头:31楼那种最好,30楼老陈推荐的也是同样水平的,楼主钻不动,可能就是用的麻花钻头,换个PCB的试一试,体验大不相同,我基本上1~2秒一个孔。

手法:14楼正解,垂直、同心。断几根你就能掌握手法。不必用台钻,用不好一样断针。突然想起来,初中时候的劳动课,我的工作就是用台钻钻孔,6天断过一根钻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用PCB钻头和手电钻,一天打几百个1mm的孔,不会断钻头。

钻头:31楼那种最好,30楼老陈推荐的也是同样水 ...

你用的是小锂电钻么

网友:
好好奇楼主是做什么工作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用的是小锂电钻么

是的。主要优点是不掉电,不要经常充电。

网友:
都diy了,一分钟就一分钟吧,diy体验的不就是买的过程嘛,太快了,没感觉,还是持久点的好。

网友:
台钻应该更好实现吧

网友H:
PCB钨钢钻,转速20000rpm, 钻PCB; PCB制板厂的PCB钻,转速200000rpm。 总结: 1·用专门钻PCB的钨钢钻头; 2.主轴转速一定要高; 3.下钻一定要平稳,主轴要安装在滑台上进刀,手持是不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PCB钨钢钻,转速20000rpm, 钻PCB; PCB制板厂的PCB钻,转速200000rpm。 总结: 1·用专门钻PCB的钨钢钻头; 2. ...

200000rpm,这么高速度,功率有多大呢

网友:
还是不要自己搞了,直接打样算了,自己搞的话产生的粉末对身体有害,会导致不可逆的损伤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00000rpm,这么高速度,功率有多大呢

功率500瓦左右 200000rpm 更高的我见过有350000rpm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