汇编语言片内RAM和片外RAM操作代码求解

楼主(2019-10-13):
软件:伟福6000  或者  keil4
test1:
(1)在片内RAM 30H中存放12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H中存放34H
    求 30H单元和31H单元的和,并存入到32H中
观察PSW各个位的状态及具体含义写出具体代码程序(手工译码,帮忙写一下每句话什么意思)

test2:
(2)在片外RAM中 1000H单元中存入88H,1001H单元存入99H
求两个单元的和并存入到1002H单元。
观察PSW各个位的状态及具体含义写出具体代码程序(手工译码,帮忙写一下每句话什么意思)

楼主:
刚开始学习汇编和伟福软件,问的问题比较小儿科,还望大家多包涵

网友A:
楼主方便透露一下是哪个学校的吗
以后招人尽量避开

楼主:
我哥的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方便透露一下是哪个学校的吗
以后招人尽量避开

你可以说说吗

网友B:
看一下MOV,MOVC,MOVX三个指令的功能说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一下MOV,MOVC,MOVX三个指令的功能说明。

嗯嗯,谢谢您

网友:
建议转行吧。

楼主:
org 0100h
mov a,#12h
mov 30h,a
mov b,#34h
mov 31h,b
add  a,  b
mov  32h,a
end

楼主:
这样对吗

网友C:
org 0100h
mov a,#12h
mov 30h,a
mov a,#34h
mov 31h,a
add  a,  32H
mov  32h,a
end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org 0100h
mov a,#12h
mov 30h,a

你这个不对,你仿真就知道了

网友:
高中生?   建议mdk直接软仿  网上随便找个51教材看看指令集和存储体系介绍

楼主:
这个怎么改

楼主:
变量除了a,dptr还可以用什么啊

网友:
只能用A

网友:
居然wf6000还能用,厉害

网友:
ORG 0100H
MAIN:
  MOV DPTR,#1000H
  MOV A,#88H
  MOVX @DPTR,A
  MOV A,#99H
INC DPTR
MOVX @DPTR,A
ADD A,#88H
INC DPTR
MOVX @DPTR,A

网友:
片外地址的数据要导到片内地址上运算完了再放回去,你那1000H上数据存放的地址不适合出题

楼主:
我第二题不太会: 大家能帮我写一下吗
(2)在片外RAM中 1000H单元中存入88H,1001H单元存入99H
求两个单元的和并存入到1002H单元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这个不对,你仿真就知道了

org 0100h
mov a,#12h
mov 30h,a
mov a,#34h
mov 31h,a
add  a,  30H
mov  32h,a
end

写错一个字,现在这样子就是对的了.51里面的运算尽量用A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第二题不太会: 大家能帮我写一下吗
(2)在片外RAM中 1000H单元中存入88H,1001H单元存入99H
求两个单 ...

org 000h
org 0100h
mov dptr,#1000h
mov A,#88H
movx @dptr,A
inc dptr
mov A,#99H
movx @dptr,A

movx A,@dptr
mov R0,A
mov  dptr,#1000H
movx A,@dptr

add A,R0

mov dptr,#1002H
movx @dptr,A

end

难得有学校还在教汇编,这个是基础知道,了解了还是很有用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org 0100h
mov a,#12h
mov 30h,a

这个应该是不完全符合题意。

30H/31H实际上是传递参数的,要你计算30H/31H两个地址中数据的和,你直接A+B,那还不如直接两个数相加好了,何必需要30H/31H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