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天然气热水器出现咚-咚-咚的响声, 不知啥原因

楼主(2019-10-13):
用了4年了. 以前没有这种现象, 最近才有.  把煤气关掉出冷水也是这样.   一出水就咚-咚-咚的的响, 大概一秒一下. 出水也随着声音忽大忽小.  把水量减少就没有这种现象, 是不是水压的原因.

网友:
是小区的低层楼是吗?若是的话那就是水槌声了!物理现象。

网友:
电池没电了?

网友:
可能是共振引起的,以前直排式热水器碰到过相同的现象,后来是调节热水器上的开关,最大到最小反复调几次就好了。

楼主:
我现在洗澡都是开一半的水量,  否则咚咚咚的响个不停, 热水器像要掉下来一样, 郁闷.

网友:
有咚咚声,不是气泡太多的嘶嘶声,楼上说的对应该是共振了

解决办法是把热水器的进水阀门稍微调小一点,避开 共振频点

网友:
走近科学 已经大结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