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京东买了块二手显卡R9 370.坏的?

楼主(2019-10-13):
上电按开机键后显卡风扇转几秒后停一秒再继续转。无法开机,听不到“逼”一声。

网友A:
你插6p/8p供电线了没?。。插了的话就是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插6p/8p供电线了没?。。插了的话就是坏了。

插了。对方说寄回去检查。我想直接退货不知道行不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插了。对方说寄回去检查。我想直接退货不知道行不行

直接退就是,截图或视频给售服人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插了。对方说寄回去检查。我想直接退货不知道行不行

为什么不行?直接退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不行?直接退货

嗯,退货换N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