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*6圆柱型晶振有2%的不良,感觉有点多啊。

楼主(2019-10-13):
RT
自己做的电板板,做了1000PCS,今天进行下载测试。
最后坏了20多个左右,最后进行维修,结果18个都是换了晶振就好了。其它几个是焊接不良。

晶振参数:
频点:12.000MHZ
负载/频差:12.5PF/±10PPM
DLD/电阻:60欧
品牌:(不知道)
自己电路中的电容:两个10pF。

用的晶振如下图:

2019年10月13日22:34:42,编辑增加:
1:上PCB图。
2:本来是22PF的电容的,都不行,然后就换成10pF电容也不行。
3:晶振后期我补焊了几下,应该不是焊接问题。

网友A:
晶体多数不良都是焊接工艺问题

网友B:
会不会电容匹配问题?用22pf电容呢

楼主:
已上!字数补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电容匹配问题?用22pf电容呢

之前都是22PF的,我怀疑是电容问题,但是手上又没有22的,于是就换了10pF的,但是还是不行。最后是换晶振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晶体多数不良都是焊接工艺问题

应该不是,我前面大概5/6个都是先补焊的。最后发现都是晶振问题,最后13/4个才是直接换晶振的。

网友C:
这个晶体好像容易被烫坏,我用32.768不良率也比较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晶体好像容易被烫坏,我用32.768不良率也比较高。

有可能,这种基本都是镀膜音叉结构,用锡焊上去的,温度过高有可能把芯烫掉(拿小钳子小心把玻璃夹碎就能取出音叉芯)。

网友:
是C6那个圈里么? 晶振立着?

网友D:
晶体直接接到两个IC上?

网友:
把不好的晶振装其它板上呢?甚至是其它单片机上。我是想说有可能还是匹配的问题,可能只是80%匹配比较好,20%匹配不好而已,我遇到过几次,上点偶尔起不来,反复上电n次,又起来了,最后把匹配电容拆掉,100%能起来了。不过觉得还是不可靠,最后直接用主时钟分频了。

网友:
楼主没原理图不好评测,应该晶振不是主要问题

网友:
想精度高的话还是上贴片的品牌晶振

网友:
这种晶振过波峰焊之后容易坏。被坑过。不知道别人怎么做的,反正我已经改贴片的了

网友:
这种圆柱的经常坏,换其他封装的吧

网友:
是否用超声波清洗过?超声波容易导致晶振损坏

网友:
晶振内部的机械固定让人非常不放心,没办法改变

还是用进口的可靠性高点

网友:
这种圆柱的非常不稳定,建议更换

网友:
换成白色陶瓷圆形或黑色塑料矩形的 SMD 款貌似会好些吧?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晶体直接接到两个IC上?

看着像

网友:
大家都说圆柱型晶体那么容易坏,去看看主板的上的晶体,好像90%以上都是这种货色,坏的真的很少

网友E:
晶振不需要并联电阻吗?一般电路都要并联一个大电阻的,我一般用4.7M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晶振不需要并联电阻吗?一般电路都要并联一个大电阻的,我一般用4.7M

有道理,可能是这个原因。不过我下次准备用那种SMD的了,显得高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道理,可能是这个原因。不过我下次准备用那种SMD的了,显得高端  ...

如果是焊接或者运输损坏,并电阻也没用啊。主要是判断是损坏还是没有起振,如果是损坏,查查货源,运输,焊接。。。
如果没起振或者停振,那就是设计问题。可能匹配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