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3M解码,坛友们喜欢用中断还是主循环?没想到干扰真多

楼主(2019-10-13):
别人给了个板子,上面无线接收芯片是CMT2210A,单片机是STM8S103F3P6,已经将一个信噪比阈值的参数设置为75(出厂默认54),希望降低干扰,但是干扰信号还是非常多。

用中断方式写了下解码,连续2次接收到正确数据判断为接收成功,偶尔会失败,因为干扰太多了,头一次接收正确,第二次的数据被破坏了。

这逻辑分析仪的截图是没按遥控器时候抓取的,那么多干扰,stm8的定时器输入捕获模式频繁进中断了。

网友A:
我是用中断的,主要是把中断里的处理量减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用中断的,主要是把中断里的处理量减少。

我这有个500Hz的周期性干扰,搞不清楚哪里来的

网友B:
CMT2210A设置休眠唤醒模式干扰会降低很多,只是需要发射持续一段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MT2210A设置休眠唤醒模式干扰会降低很多,只是需要发射持续一段时间。

默认就是休眠几个ms的吧,这个我没有修改

网友C:
定时器,50US中断一次,进行IO扫描计数非常好用.

网友:
用定时查询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定时器,50US中断一次,进行IO扫描计数非常好用.

你是定时器中断进去查询,20kHz,对stm8来说有点高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是定时器中断进去查询,20kHz,对stm8来说有点高了

一点也不高,效果非常好.
这个是解码程序.你参考一下.每50uS中断扫一次IO.

    IoState =IR_RXD;
    if(IoState){
        if(TimeH<250)TimeH++;
    }
    else{
        if(TimeL<250)TimeL++;
    }

    if((!IoState)&&(UpState)){        //下降沿
        if(Task==0){            //收同步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L<=(228+50))&&(TimeL>=(228-50))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H<=(113+30))&&(TimeH>=(113-30))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s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TimeH<=(56+20))&&(TimeH>=(56-20))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rTime !=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Time=3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rCode !=0xFF)IrOk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Task==1){       //收数据
            if((TimeL<=(14+5))&&(TimeL>=(14-5))){
                if((TimeH<=(14+5))&&(TimeH>=(14-5)))        RxData[ByteCount] &= ~(1<<BitCount)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TimeH<=(41+10))&&(TimeH>=(41-10))) RxData[ByteCount] |= (1<<BitCount);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sk=0;

                Bit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if(BitCount>=8){
                    Bit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Byte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ByteCount>=4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Count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((RxData[0]==0x00) && (RxData[1]==0xBF)) || (SET_IR==0)) && ((RxData[2]^RxData[3]) ==0xFF)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Code=RxData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LockCode=IrCod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Ok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Time=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s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    Task=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Task=0;
        }

        TimeH=0;
        TimeL=0;
    }

    UpState=IoState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这有个500Hz的周期性干扰,搞不清楚哪里来的

应该是环境杂波吧,以前用过315 433模块,这种模块似乎没有任何过滤,直接收到什么就送过来,然后也是一堆杂波,我当时是在中断里处理,接收一个马上记录然后退出

网友:
定时器里面直接计数查询好的很

网友:
定时查询方式抗扰能力比较强

网友:
定时器中断方式比较可靠。外部边沿中断,或定时器捕获中断万一遇到客户那边有连续强干扰的情况,单片机就做不了别的事了。

网友:
我都是125us的基本定时器 进入后查询IO口状态 来解码的。

网友:
用定时器做,抗干扰比较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