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AD9 焊盘与连线(同一网络)全部报安全距离不足错误。

楼主(2019-10-13):
在别人的PCB文件上修改电路板(各种定位可以不用修改),但画完电路板后查错发现,所有电路板的焊盘与同一网络的连线全部报错,说安全间距不足。但这焊盘与连线均是同一网络的,就应连在一起呀,为何会报错?且全部焊盘与连线均如此。; 对规格设定尝试修改了很多次,不知在哪个地方设置出错了?

网友A:
你把DRC的错误贴出来就知道了。
大概是线宽规则不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DRC的错误贴出来就知道了。
大概是线宽规则不一样。

Class        Document        Source        Message        Time        Date        No.

[Clearance Constraint Violation]        显示按键板v1.PcbDoc        Advanced PCB        Clearance Constraint: Between Track (5758.45mil,957mil)(6026mil,957mil)  Bottom Layer And Pad R11-2(6026mil,957mil)  Bottom Layer         23:53:33        2019/10/13        118

报错信息如上,与不同网络的安全距离不足一样。但实现上这是同一网格 ON LINE DRC时,不会提示绿色错误,但专门运行工具中的规则检查就会变绿,提示出错。另外这是TRACK 不是LINE。这个已排除。

网友B:
楼主是不是pad底下有未删除完全的线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是不是pad底下有未删除完全的线点?

不是这个原因。是所有的焊盘及连线均是如此。新放入的元件,加入同一网络放到顶层连线正常不报错,但放到底层连线就报错。 实在没办法,把全部线路,复制粘贴到一个新建PCB文件中(特殊粘贴带网格),然后运行DRC,所有报错都没有了。问题是解决了,但原因在哪 还是不清楚。

网友C:
规则的设定那修改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规则的设定那修改下吧

谢谢,问题是我不知修改哪里呀。同一网络的连线与焊盘报安全间距错误,维修哪一条规则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问题是我不知修改哪里呀。同一网络的连线与焊盘报安全间距错误,维修哪一条规则?

这个我还真的说的不太清楚 ,你百度下  AD 规则设定  有讲的很详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