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T99画的PCB,怎么转正CAD的图?

楼主(2019-10-14):
PT99画的PCB,怎么转正CAD的图?新手,不懂,因为要把PCB上覆膜,做薄膜的厂,只能看CAD的图!谢谢!

网友A:
FILE-export fILE   保存DWG文件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ILE-export fILE   保存DWG文件即可

收到,多谢了!

网友B:
那怎么把CAD导入到protel里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怎么把CAD导入到protel里面

CAD保存为DXF格式,在AD里面导入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AD保存为DXF格式,在AD里面导入就可以了。

保存的时候版本号要选低点,太高的会有错误,包括现在的AD导入、导出DXF 都用2000格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