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TK449的几点疑问

楼主(2019-10-14):
1.芯片所使用的8MB FLASH就是评估板上的SPI FLASH么。
2.看工程配置,RAM大小0x5DFFFF,ROM大小0x200000。不足8MB,是预留了其他用途么?
3.如果要自己实现bootloader更新程序,是否可以跟STM32一样固定地址擦写FLASH,然后跳转过去?
4.可以把评估板的SPIFLASH换掉来获得更大容量的空间么?(因为做UI需要很多图片,而且经常要换,需要取一部分区域跑文件系统)

楼主:
再补充两个问题。

第一:
提供的资料里两个例程的底层驱动是一样的么?
TK499_emWin_TK050F5590_hal库_电容触摸_支持二次开发
TK499_LCD_TK050F5590_TK80_DMA例程

我测试了第一个刷BMP,1秒1帧,用了EMWIN的内存设备没效果
第二个刷BMP就是秒刷了。(第二个例程解压后为什么文件夹有SPI的标识?)

第二:
如果需要最高效率的屏幕刷新驱动,是用哪个例程?

网友A:
1、是;2、预留给bootloader升级用;3、可以自己实现bootloader,跟STM32一样固定地址擦写FLASH,然后跳转过去;4、可以换更大的FLASH,目前已经有客户在用128Mbit的FLASH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是;2、预留给bootloader升级用;3、可以自己实现bootloader,跟STM32一样固定地址擦写FLASH,然后跳转 ...

内部的SRAM可以使用么?区域和大小是?
另外有没测试过SDRAM刷屏的速度,我这边移植了lvgl上去,动画太慢了。(854*480 RGB888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