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成熟的10M的光耦隔离电路推介下

楼主(2019-10-14):
做个10M隔离的电路,一直做不好,有没有人有成熟电路共享下,要光隔离的,现场不能用磁,万分感谢。
最低4M可以做到吗?光电式的,频率是0-4M

网友A:
磁耦合才是最佳选择

网友:
电容耦合的数字隔离芯片,推荐了解一下 rpsemi 荣湃

网友B:
数字信号隔离还是模拟信号隔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磁耦合才是最佳选择

磁耦合碰到接触器就难搞了,那里会有接触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数字信号隔离还是模拟信号隔离?

数字的脉冲信号

楼主:
容耦在变频器旁边没有问题吧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磁耦合碰到接触器就难搞了,那里会有接触器

看磁隔的说明,好像不是非常强的磁场在很近距离,也是没事的~~

楼主遇到过磁隔在你的使用环境翻车的情况吗?

网友D:
为啥现场不能用磁,是有强交变磁场还是怕磁隔离本身的磁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为啥现场不能用磁,是有强交变磁场还是怕磁隔离本身的磁场?

在大功率的变频器和接触器旁边,功率有可能吃过1000KW,所以有担心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磁隔的说明,好像不是非常强的磁场在很近距离,也是没事的~~

楼主遇到过磁隔在你的使用环境翻车的情况 ...

怕变频器和接触器干扰,大功率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在大功率的变频器和接触器旁边,功率有可能吃过1000KW,所以有担心

我的天,1MW?,是要注意点

不过可以考虑弱电端加磁屏蔽啊,选型就更自由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的天,1MW?,是要注意点

不过可以考虑弱电端加磁屏蔽啊,选型就更自由些

但是使用光耦就没有这个问题了,所以倾向于光耦。

网友:
光纤收发器了解一下

楼主:
咨询个问题,容隔在低频,譬如2HZ的情况下会不会不行?

网友:
6n137行不行?

楼主:
调出来1M,不知道有木有大神能达到10M的标称值

网友:
光耦的抗干扰能力最强,6N137想速度快就得降低输出的上拉电阻,可以把上拉电阻选为350欧,LED电流IF选为15mA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咨询个问题,容隔在低频,譬如2HZ的情况下会不会不行?

用来控制RS485的收发目前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调出来1M,不知道有木有大神能达到10M的标称值

曾经工作过8M,还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数字的脉冲信号

那就是数字隔离器了,光、磁、电容,这三种主流的。话说大部分人认为磁隔离容易被干扰,其实还好,有些芯片内部是有屏蔽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使用光耦就没有这个问题了,所以倾向于光耦。

让交变电磁场垂直穿过光耦芯片,看看有影响不

网友:
6N137,注意IF,输出上拉电阻

网友:
实在不行就上SFP收发器,轻松上1Gbps

网友F:
6n137 用高速的MOS DRIVER 芯片驱动LED,接收端OC输出用0.5V供电,200欧姆上拉电阻,然后用高速比较器做0.25V比较输出,10M是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曾经工作过8M,还好了。

还有这部分图纸参考下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6n137 用高速的MOS DRIVER 芯片驱动LED,接收端OC输出用0.5V供电,200欧姆上拉电阻,然后用高速比较器做0.2 ...

0.5V有没有太低了,感觉电压低就不太怕干扰

网友:
6N137 光宝 这个光耦可以了解一下,这个用了还不错的

网友:
光耦的速度不够,改用更高速的不行吗,还有50M的

网友:
额,这些高速的光耦和高速的磁耦是不是都是 数字的?
有没有高速线性磁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