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三极管能不能控制24V,1.5A的电磁铁?谢谢

楼主(2019-10-14):
如题,三极管参数见图,耗散功率才0.5瓦

网友:
IC稍微小了一点,如果当开关用,换mosfet会更好一些

网友:
会发烫。2SD882试试

网友A:
如果电磁铁长时间工作,你的管子功耗已经接近0.5W。 余量都没了~

网友:
1.5A当然是用mos

网友:
24V 用MOS管靠谱

网友:
这管子差多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电磁铁长时间工作,你的管子功耗已经接近0.5W。 余量都没了~

大哥,lz手册都不给全,都不知道哪种工况下0.5w限制功率,讨论这些没意义。比如sot23-5,手册给的指标是0.3w,但是你敢吗?手册给的是室温25度有大铜皮开窗散热有风流动时的允许功率。像lz这管子,无散热片小铜皮单面不开窗0.3w顶天了,再高就把锡烤化了。

网友:
压降0.3V,电流1.5A,耗散功率0.45W,接近极限参数了。至少换个SOT89的,然后铺点铜皮散热。不然就用MOS管,导通电阻几十毫欧的。

网友:
参数上标2A,你正常工作1.5A。什么都不用看就知道不能用。

网友:
1.5A的最好是要TO252,TO89也行,能用场管就用场管,损耗能更小一些

网友C(2019-11-30):
引用 网友B:
大哥,lz手册都不给全,都不知道哪种工况下0.5w限制功率,讨论这些没意义。比如sot23-5,手册给的指标是0 ...

我想问下 1.5A 的电流三极管饱和导通,那么 BE极之间的电流该多大啊?

网友:
这三极管肯定可以,前提是要多并上几颗。

网友:
这三极管也没说封装,若果是to220的问题不大,如果是更小的那就发烫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想问下 1.5A 的电流三极管饱和导通,那么 BE极之间的电流该多大啊?

就按10mA算吧    具体可看看规格书的Vce特性曲线

网友:
楼主这表是极限参数,一般这个意思是说管子工作在这个状态下不会立刻烧坏,但是长时间工作在极限状态下,会影响寿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就按10mA算吧    具体可看看规格书的Vce特性曲线

看了特性曲线,只看到了Vbe饱和电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我想问下 1.5A 的电流三极管饱和导通,那么 BE极之间的电流该多大啊?

这个不确定,要看具体的三极管型号,有些三极管在1.5A时放大倍数只有25到40,而有些三极管则能到200

网友C(2020-02-04):
引用 网友E:
这个不确定,要看具体的三极管型号,有些三极管在1.5A时放大倍数只有25到40,而有些三极管则能到200 ...

哪里能看到 1.5A时,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哪里能看到 1.5A时,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吗

三级管datasheet上一般有张图,Ic VS gain的图,从那上面找。

网友:
电磁铁是感性负载,三极管容易烧。
如果能保证电磁铁在接线缓解不出问题,推荐用mos
如果不能保证,请用继电器。

网友:
mos 吧 线圈并个二极管

网友:
用mos好点

网友:
三极管饱和压降典型值0.2v,你的继电器都1.5a了,那耗散功率0.3w如果不停通断会过载,余量不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