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DC防止倒灌有什么好的电路?

楼主(2019-10-14):
diy 的一个小东西,用了一个淘宝的MP2307DCDC模块,输出5V,给下面的设备使用。
现在有个问题,就是设备本身可能也会有5V的电。输出如果和设备直连,设备的5V可能会倒灌到MP2307上。DCDC输入端上电的时候我没试,断电的时候我试了一下,灌电流很大。(感觉是MP2307不工作的时候同步整流的对地mos打开了)

简单处理的话DCDC输出串个二极管就行了,而我希望输出5V尽量稳定,但设备的电流不确定,也就是说二极管的压降会变化,5V本来就不高,变化个0.2V(小电流压降0.2V,大电流压降0.4V)有点大了。
问题就是如何用简单易得的器件解决这个问题。设备用电5V,电流最大1.5A。

现在我把DCDC的电压反馈采样放到二极管后面了。简单测电压是稳的,不知道对动态变化有什么影响。还是说必须要用理想二极管之类的电路?

网友A:
你用处奇葩,别说人家模块问题好吗?

网友:
膜拜一下二楼。

网友B:
二楼说话好直、好劲

理论上是可行的,对于低电压3A电流的话,多个二极管肯定牺牲效率

楼主如果把安全放第一位的话,可以在 空载半载满载的情况下试试,用仪器看看纹波、负载调整率、电压调整率等几个参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二楼说话好直、好劲

理论上是可行的,对于低电压3A电流的话,多个二极管肯定牺牲效率

也就牺牲0.5V左右!对于楼主又算什么!

网友:
顶二楼,另外楼上的方案值得测一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处奇葩,别说人家模块问题好吗?

电压不要动态的,奇葩吗? 输出要求不能有倒灌电奇葩吗?

DCDC供电,但同时也有电池供电的设备都有这个电源倒灌的问题,而且对于一些应用,电压更敏感,也一样不是串个二极管就能解决的。一般处理是mos管搭理想二极管电路或电源切换电路解决。

而且这个模块本来就是废物利用,我一开始是不想多说,淘宝的mini360dcdc模块,12输入空载时10mA输入电流,6V输入7mA。这能叫没问题吗?

dcdc模块我这有MP1584的、TPS54335的和MP2315,都没有倒灌和空载电流大的问题。这次只是模块已经焊到板子上,不想拆,想看看这种问题除了常规方法还能怎么解决,也算我自己磨练、学习的一个过程。
用处奇葩的电路很多,你今天可以怼我一句。明天你的电路也有奇葩需求,你怼一句奇葩,问题自己就能解决了?
真有本事那就解决问题,至少指出哪有问题,而不是你这样随便怼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二楼说话好直、好劲

理论上是可行的,对于低电压3A电流的话,多个二极管肯定牺牲效率

我说了。空载我已经测了,电压和纹波都还行。

做负载的功率电阻家里有单位没有,我还要去找一下。我只是测之前问问,看还有什么好的方法。换个别的芯片的模块,或者就输出端串二极管也行,但这些没挑战性。

本来就是抛砖引玉,结果这个砖太大,砸了某些人玻璃心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说了。空载我已经测了,电压和纹波都还行。

做负载的功率电阻家里有单位没有,我还要去找一下。我只是 ...

不是别人玻璃心,而是你的帖子主题名字,本来就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说了。空载我已经测了,电压和纹波都还行。

做负载的功率电阻家里有单位没有,我还要去找一下。我只是 ...

静候楼主的测试结果,我相信你我的判断,亟待验证

坛友来自很多领域,不乏高人大咖,不过相信大家都是性情中人,有时说话词不达意、言不由衷,搞技术的通病

楼主不必生气上火,大家素昧平生,来这里就是有缘,求财(才)不求气,一切应当对事不对人

大家应以实际结果为重,也别忘了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去说吧!——但丁《神曲》

网友:
同意模块本身没有问题,该IC内部是同步BUCK结构,是双向DCDC。防倒灌可以自己加个理想二极管电路,或者干脆用带二极管模拟的同步BUCK DCDC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是别人玻璃心,而是你的帖子主题名字,本来就有问题。

好吧,我才发现。标题不是我本来的标题,是之前买模块不好用,打算说一下,然后想想算了没发。
这次发帖,有恢复之前的内容功能,再次编辑的时候可能是点了一下,结果把旧标题填上去了。

网友D:
调到6.5V以上,然后加一级LDO

楼主:
测过了,才想起来公司有个电子负载,没怎么用过,一时没想起来。有这个测起来就方便的多了。
二极管用的2A时压降0.4V的肖特基管。
12V输入5V输出
不加的时候,0.5A、1A、1.5A效率是98%、95%、93%,加二极管后是92%、88%、86%

纹波两者都一样,都有350Khz的毛刺,不过这个好解决
类似这样
https://e2echina.ti.com/resized-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调到6.5V以上,然后加一级LDO

负载有时能到1.5A,个别2A,LDO不好用。

网友:
这样做没问题的,用肖特基二极管就行了。损失一点转换效率

网友(2020-07-14):
最近在研究反灌问题  你这个不是很简单,把电压反馈采样放到二极管之后不就行了

网友:
1. 如果是考虑电压的稳定性,那么可以考虑MOS管或者继电器做电源切换,触发可以选择设备自己的5V电压。
2.如果这么介意电压的稳定性,在DCDC后段接一个LDO做两级分压是个不错的建议,特别是低压差情况下,2A电流并不是太大的负担。
3.MP2307的最大效率不超过95%,你的测试数据大概有些问题。

网友:
加个负载开关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负载有时能到1.5A,个别2A,LDO不好用。

搜OR-ing电路,三极管采用集成对管BC847BDW1T1G、BC847BS、LMBT3904DW1T1G、MMDT5551、或者BCV61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