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何通过STM32控制双向可控硅对交流电机调速?

楼主(2019-10-14):
        在做一个交流电机调速的项目,当前的控制策略是 过零检测电路触发STM32外部中断;在外部中断函数中使能定时器计数,利用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功能,通过设定比较值达到延时效果,
在输出比较中断中控制双向可控硅导通。通过设定定时器输出比较值大小,可以控制交流电机输入电压,目前测试可以运行。
        由于之前都是通过PWM控制直流电机调速,总感觉当前使用的这种方式容易被打断,比如有更高级的中断抢占了定时器输出比较中断,则电机将失速(将中断优先级设置为最高可以解决,但是总觉得没有硬件控制来的靠谱些)
        请问有没有更好的控制策略或者STM32有没有相关外设可以操作。设想一种:设定PWM周期为10ms,外部触发信号使能PWM使能,输出一个周期信号后PWM停止......如此循环。

网友:
要是量小,还是买现成的模块省事,安全可靠

网友:
交流电机调压调速,应用场合有限吧

网友A:
记得pwm有脉冲工作模式,可以发指定数量的脉冲,你这情况只发一个就够了吧

网友B:
电机电流过零点不好搞吧

网友:
可控硅电机调速特殊容易烧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机电流过零点不好搞吧

参考网上用的光耦隔离做的过零检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记得pwm有脉冲工作模式,可以发指定数量的脉冲,你这情况只发一个就够了吧 ...

等会研究下看看 谢谢

网友:
楼主又不说一下功率,使用场合这些关键指标,如果是500W以上,还是采用变频器方案吧。

网友C:
大功率斩波  污染电网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大功率斩波  污染电网

木得办法呀,感觉这是所查到的可行的方案,不知您有什么高见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