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何将STVD生成的HEX文件解析成bin文件

楼主(2019-10-14):
RT。
之前做了一个解析HEX2BIN程序(空白的地方写0xFF),用来解析的KEIL,IAR生成的HEX文件都很好。
但是解析:STVD生成的HEX文件总是出错。
最后发现:STVD生成的HEX文件居然不按照顺序来,比如程序从0X8000开始的,他非要写在后面几行。于是我解析顺序就错了。
现在比较头大,不知道怎么去解析(因为这个是HEX 2 BIN,是通用的,中间可能有断点,要假设这种不按照顺序来的HEX文件,我感觉需要用遍历一遍再遍历一遍,再解析出来)。
请问坛友有没有好的代码,最好是C#的代码。
或者好的思路

另外上传HEX文件。

楼主:
另外,论坛上找了一个,写的HEX2BIN代码,解析我这个HEX出来也是错误的。(看30 、 31 楼)
https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 ... X%E6%96%87%E4%BB%B6

网友A:
晕,你不会先解析地址再把数据填充到地址里面吗?hex文件是不保证顺序的。

网友:
随便找个objcopy就行了, objcopy -I ihex -O binary main.hex main.bin
完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晕,你不会先解析地址再把数据填充到地址里面吗?hex文件是不保证顺序的。 ...

大哥,说起来容易。。
我晚上回去在研究研究,怎么我感觉代码实现起来有点小麻烦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哥,说起来容易。。
我晚上回去在研究研究,怎么我感觉代码实现起来有点小麻烦。 ...

说起来做起来都容易。就一个bin能有多复杂。又不是做算法。

网友:
stlink的烧录软件貌似可以打开hex,然后另存为bin。如果不行就把hex烧进芯片,再用jlink/stlink之类的读出来,另存为bin。

网友:
哪里很乱,没发现啊。  原来是地址顺序不是递增的   你先读地址 在填充,这个不难啊。

网友:
hex解析必须按地址来,不能按顺序。

网友:
看 Intel_Hex文件介绍,   内有HEX格式, 按格式解释地址和数据

网友:
另一个帖子  不是有人说了吗,你读入hex文件 可以先排下顺序,在按照你现有的解码填充,应该是最省力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