悬赏100莫元寻求背靠背NMOS设计低压断电回路

楼主(2019-10-14):
目前需求为 需要重新设计电源Enable的使能问题,预期通过MOS管或三极管搭建。
要求 当VCC_5V 大于或等于4V时,Enable使能,小于4V时Enable为0V。
(此处4V非特定值,仅参考,可以是一定范围内的其他值。4.5V至3.5V应该都是可以的,但是需要考虑温度的影响)
主要考虑为系统断电时,超级电容放电,放到一定程度及通过控制电路断开的系统电源。
网上有看到这方面的背靠背的mos管的设计,但参考资料太少,且之前对mos管的了解不足,麻烦帮忙跟原厂确认下,是否有合适的处理方案。谢谢。
如果使用的是背对背N mos的设计的话麻烦帮忙说明下原理,拜谢。
麻烦版主帮忙确认下,如果不符合要求,立即删除。

网友:
我觉得你还不如直接用ADI的理想二极管 IC算了。

比如这杨的,电容充电都可以帮你管理
https://www.analog.com/cn/products/ltc3126.html

网友A:
新注册者为啥有这么多莫元?

网友B:
要切断主电源并不需要用背靠背,单个NMOSE就够了,最好使用延滞比较器来控制,不然可能会出现通断通断情况,比较器基准使用稳压二极管,电源则用电阻分压进比较器就OK,比较器输出控制NMOS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切断主电源并不需要用背靠背,单个NMOSE就够了,最好使用延滞比较器来控制,不然可能会出现通断通断情况 ...

先表示感谢,现在本身就是后端MCU在超级电容降压到3V左右的时候会重启(MCU低压检测重启,与正常重启的逻辑一样,无法分辨),然后进行无限循环,本身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
如果可以的话并不希望引入比较器的应用,电源的选择是个问题,能作为比较器电源的网络仅能为5V本身,有一定风险。
如果能用背靠背的设计解决的话,引入的不确定因素会少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注册者为啥有这么多莫元?

充值的呀。

网友:
别折腾分立的了, 直接IMP809之类电压监测器+SY6280之类负载开关?

网友:
如果是要背靠背的MOS开关,可以看看photomos,用起来比较方便

比如AQV252这种

网友:
你的电压比较低,不建议使用NMOS管作为开关,可以采用PMOS管设计,而且背靠背的NMOS管比较好买,价格也比较便宜。

网友C:
这是参考TI的一个芯片做得一个低成本方案,在5V系统里面能够工作,可以参考一下,

网友:
用max809 810这些电压监视器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参考TI的一个芯片做得一个低成本方案,在5V系统里面能够工作,可以参考一下, ...

十分感谢

网友(2021-06-13):
引用 网友C:
这是参考TI的一个芯片做得一个低成本方案,在5V系统里面能够工作,可以参考一下, ...

看起来很复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