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振该怎么采购才好?

楼主(2019-10-14):
前阵子产品返修。单片机无法运行。部分机器把晶振两端电容去掉就能正常运行。另外一个事件,昨天调试软件。在附近的元件店买了几个12M晶振样品。试了两个无法工作。在旧板拆了个晶振出来后焊上去是正常的。说明刚刚买回来的晶振是坏的或者可能是匹配电容(22P)不对。关于晶振有哪些坑?匹配电容一般MCU的手册里有提供参考,匹配电容跟MCU有关还是跟晶振本身也有关系?

网友:
同问,没有做过采购的,之前只知道把bom表发给 配件员..

网友A:
是你自己设计出问题了吧  把负载电容,匹配电容概念搞错了

参考: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32107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你自己设计出问题了吧  把负载电容,匹配电容概念搞错了

负责采购的人只是按照晶振的频率来买,他不管你负载电容是多少。而设计的人又没有说是多少。所以才有这种情况出现。

网友B:
本文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weixin_42033596/article/details/85163740
在电路图的设计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非常常见与实际的问题,那就是MCU的心脏——晶振,它所匹配的电容该选多大呢?前辈们给我们的经验是22pf或者是6.8pf,那为什么选这样的值呢?让我们来看看吧。
这里涉及到晶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,即负载电容CL(Load capacitance),它是电路中跨接晶体两端的总的“有效”电容(不是晶振外接的匹配电容),主要影响负载谐振频率和等效负载谐振电阻,与晶体一起决定振荡器电路的工作频率,通过调整负载电容,就可以将振荡器的工作频率微调到标称值。
负载电容的公式如下所示:

CS :为晶体两个管脚间的寄生电容(Shunt Capacitance),它与晶振外接的匹配电容(也就是我们要确定大小的电容CL1、CL)是并联的。
CD:表示晶体振荡电路输出管脚到地的总电容,包括PCB走线电容CPCB、芯片管脚寄生电容CO、外加匹配电容CL2,即CD=CPCB+CO+CL2(CG、CD, )。
CG :表示晶体振荡电路输入管脚到地的总电容,包括PCB走线电容CPCB、芯片管脚寄生电容CI、外加匹配电容CL1,即CG=CPCB+CI+CL1(一般我们将CL1、CL2选为一样的值,因此CG、CD一般相同)。它们与晶振是串联的。
一般CS 为1pF左右,CI与CO一般为几个皮法,CPCB=5pF,具体可参考芯片或晶振的数据手册。如下

上图是TI公司MSP430单片机的芯片管脚寄生电容为2pf。CPCB=5pF

不同公司生产的同一标称频率的晶振,所需要的负载电容CL(Load capacitance)可能不同。我们以EPSON(爱普生) 的常用的32768HZ的晶振为例型号: Q13FC1350000400

我们以负载电容最高为12.5pf计算:CS 为1.5pF左右,CI与CO为5pf,CPCB=5pF
可以得出CL1为22pf.
再以7pf计算CS 为1pF左右,CI与CO为2pf,CPCB=4pF
可以得出CL1为6.8pf.左右
注意:CPCB,CS 在不同的芯片,不同的PCB布局当中是不同的,因此在计算当中我做了修改,在实际的运用当中,我们贴片式晶振中电容一般选22pf或6.8pf即可,(直插式晶振一般取30pF,22pf,晶振的频率取值在1.2MHz~12MHz之间也可以查看厂家的推荐电容值)。

楼主:
相同封装和频率的晶振,各个厂家的负载电容性应该是一样吧?如12M晶振的负载电容一般是20P。如果有的厂家做出来是12P。那不是坑死人吗?采购的可能见到哪个便宜用哪个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负责采购的人只是按照晶振的频率来买,他不管你负载电容是多少。而设计的人又没有说是多少。所以才有这种 ...

那就是你给的规格不对,晶振的参数 要有带完所有参数的:
以下一个参数供参考:
TCXO,8.000M,+-15ppm,-30+85!,20pF,HC-49S/SMD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相同封装和频率的晶振,各个厂家的负载电容性应该是一样吧?如12M晶振的负载电容一般是20P。如果有的厂家做 ...

负载电容也是参数之一,肯定要注明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本文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weixin_42033596/article/details/85163740
在电路图的设计过程中我们经 ...

谢谢,这篇讲的很细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