树莓派zero 播放视频很慢,求解决方法

楼主(2019-10-14):
需求就是接收串口的指令,然后播放某一个视频。
现在播放视频用的是omxplayer,但树莓派zero从接到了指令后到视频显示出来的时间居然达到了10s!!!!!!!!这是不能忍受的!!!
用3B+播放同样的用大概1~2s,勉强可以接收,但价格贵了好多。。。
视频是1080p的
请问各位,树莓派zero还能不能缩短播放显示时间?

网友A:
1080p zero解码压力当然大啊

网友B:
zero解码720P都压力很大啊,还解1080
仔细看下zero跟3B+配置差多少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80p zero解码压力当然大啊

omx不是支持GPU解码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zero解码720P都压力很大啊,还解1080
仔细看下zero跟3B+配置差多少啊

打算改一下视频格式看看哪种合适,然后试试硬件解码的

网友C:
记得某些STM32开发板播放视频是先在电脑上将视频处理成一系列的bmp或jpg存入FLASH或SD卡中,
单片机读起来就比较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记得某些STM32开发板播放视频是先在电脑上将视频处理成一系列的bmp或jpg存入FLASH或SD卡中,
单片机读起来 ...

迪文的处理就是这样,但BMP实在太大,装不了多少图片

网友:
挑错板了吧, Zero顶多也就是运行一下普通脚本的命

网友:
用avi格式会不会快一点

网友D:
为什么用树莓,大巴国产的

网友E:
你对Zero的要求太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用树莓,大巴国产的

大侠推荐个板呗
linux系统的,有串口,接PC机屏幕(VGA或者HDMI,能全屏的),启动1080p视频快的,如果不行,至少720p
还有一个关键的,便宜,如果能在100¥之内最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对Zero的要求太高了。

关键是它便宜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zero解码720P都压力很大啊,还解1080
仔细看下zero跟3B+配置差多少啊

同样的1024*600的视频,
zero启动要5s
3B+启动要1.5s
4    启动要0.5秒

但下面两个太贵了。
想换一个其它linux的板,100¥之内的,有没有推荐?

网友:
lz要求太高了,能解已经是奇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侠推荐个板呗
linux系统的,有串口,接PC机屏幕(VGA或者HDMI,能全屏的),启动1080p视频快的,如果不 ...

全志AAAAAAAAAAAAAAAA

网友:
楼上正解额

网友:
又要马儿不吃草,又要马儿跑得快,要做视频播放的事情换全志的一劳永逸,非要废大力气用zero

网友:
https://github.com/Vidvox/hap

LZ试一下HAP格式。这个格式转出来的文件比H264大几倍,但比RAW还是小的多。这种编码解码速度很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