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能的论坛,有能稳定做到50米的2.4g无线透传模块没

楼主(2019-10-14):
为了保证可接受的时间延迟 串口设定115200的速率,无线速率最少1Mbsp(2M最好了),网上买的蓝牙透传模块测试 距离到十米就开始不稳定了。
如果没有串口透传模块,其他接口的无线模块也行,但最多四根控制通信io口,价格能最好10元以内。

网友A:
不说使用条件,只要求无线距离的都是耍流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说使用条件,只要求无线距离的都是耍流氓。

室内使用,usb转信号出去,一端需要做在usb设备上接电脑。中间没有实体墙挡信号。

网友B:
远距模块肯定是有的,class1的蓝牙模块就可以达到空旷距离一百米
你需求参数普通的蓝牙模块实现不了的
我也看看谁家的远距蓝牙模块可以做到10块钱以内

网友C:
后级加个PA,可达公里呀!

网友D:
DIGI-Xbee模块即可实现,非常好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远距模块肯定是有的,class1的蓝牙模块就可以达到空旷距离一百米
你需求参数普通的蓝牙模块实现不了的
我也 ...

20mi能稳定传输就可以了,        但是因为不是无线模块正对摆在空中,而且要留点余量,所以希望透传能做到50米才有保证数据稳定,
实在不行,就用24l01+pa来做了,看到24l01可以简化到4线模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DIGI-Xbee模块即可实现,非常好用!

看了一下,买不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后级加个PA,可达公里呀!

有现成的透传模块没?看到都是24l01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现成的透传模块没?看到都是24l01的

成都亿佰特电子,他们有很多种模块,你随便选一选即可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0mi能稳定传输就可以了,        但是因为不是无线模块正对摆在空中,而且要留点余量,所以希望透传能做到50米 ...

24l01+pa 有十块钱左右的,可以买来试试看

网友:
zigbee+pa也可以啊,室内有遮挡轻松100米

网友:
zigbee+pa 这个方案不错

网友E:
蓝牙5.0 的模块 可到100米的样子,价格一般在8快左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蓝牙5.0 的模块 可到100米的样子,价格一般在8快左右。

有公司或者网店推荐没?淘宝没找到,蓝牙4的标称60米,主从透传10米就不稳定了(测的板载天线的)。问他们说的是和手机连,手机的发射功率和灵敏度肯定都好很多。

楼主:
看到淘宝上有nrf52810的蓝牙5.0模块,十元左右价格,有坛友用过主从透传性能怎么样没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有公司或者网店推荐没?淘宝没找到,蓝牙4的标称60米,主从透传10米就不稳定了(测的板载天线的)。问他 ...

你测试有问题吧 , 我的测试结果轻松60米,,蓝牙对蓝牙。。 网上卖的板子都是业余人士做的,别当真。

楼主:
JDY40最大串口波特率19200,太慢了,之前测的JDY18,标称60米,打电话过去一再确认,他们说可以做到,但是从来没有测试过模块之间的高速透传,让他们测一下找下原因说没有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测试有问题吧 , 我的测试结果轻松60米,,蓝牙对蓝牙。。 网上卖的板子都是业余人士做的,别当真。 ...

你们用的哪家?是测试高速透传么?昨天给亿佰特打电话,他们也不敢保证普通蓝牙模块高速透传能做到室内20米(无遮挡,随意摆放桌子上),而且他们的模块卖的贼贵,硬件成本的两三倍都有吧。

网友F:
esp8266 是否也可以考虑

楼主:
之前想尽量用蓝牙,现在只要能满足要求就行,看了下8266参数应该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esp8266 是否也可以考虑

谢谢,买两个8266模块试下,看参数发射功率有的能做到20dbm,应该可以。

网友:
个人理解:wifi和蓝牙的调制方式有别,理论上来说wifi的调制方式由于蓝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DIGI-Xbee模块即可实现,非常好用!

应该不便宜吧,我公司在用 XBEE PRO SX

网友:
40米稳定要加PA,关键是价格10元以内,没利润没人会这么干的

网友:
8266 50米很稳定

楼主:
谢谢,网上买了几个8266模块,还没来得及测。

网友:
50米   稳定  这玩意和环境有很大关联   做项目最好 现场测试实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