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什么软件可以查看图片的质量值?

楼主(2019-10-14):
我们用图片大小转换软件时有一个值设置质量大小从1%-100%。例如设置为80%,那么转换出来的图片肉眼看区别不大,但文件的大小却减小了很多。那么我手上有一张图片,我如何知道它的质量值是多少?

网友:
这个估计没有,因为没有标准。保存的 是以当前的为基准。

网友A:
应该是只有压缩的时候才有这个“质量”的参数吧,它是一个比值,0~100%,所以没有原图片作为参考是不知道这个参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只有压缩的时候才有这个“质量”的参数吧,它是一个比值,0~100%,所以没有原图片作为参考是不知道这 ...

我这里有一款软件,转出来的图片大小是很小的,但图片的品质又看不出来有什么改变。帮手看看他的质量有没有减小?这款软件的质量没有开放设置,不知道默认是多少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这里有一款软件,转出来的图片大小是很小的,但图片的品质又看不出来有什么改变。帮手看看他的质量有没 ...

这个我也看不了
一般而言,图片大小变小了,质量肯定会变差的,除非算法有问题。
您可以了解下图片压缩,有很多压缩参数可以调。然后关于人感官的图片质量,确实人是很难分辨出图片的差异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也看不了
一般而言,图片大小变小了,质量肯定会变差的,除非算法有问题。
您可以了解 ...

这个自称是无损的,但我把转换前和转换后的图片都转成bmp比较,发现有差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自称是无损的,但我把转换前和转换后的图片都转成bmp比较,发现有差异

jpg的话肯定是有损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jpg的话肯定是有损的.

他是jpg转jpg。分辨率不变的情况下文件更小

网友:
jpg的质量就是一个除数
所有数据除以这个数达到压缩的目的
jpg文件中会存放这个值,在还原的时候会用到
你只要找个能看这个值的软件或者自己把这个值读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