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Jlink V10中这个芯片的型号是什么

楼主(2019-10-14):
如题,想请问一下,JLINk V10中这个芯片的型号是什么?

网友:
想做D版?

网友:
目测是电平转换芯片

网友:
能不能顺便换个小封装的,这个mcu太大只了,

楼主:
不是想做D板,我的JLlink上次调试电机的时候把这个芯片烧坏了,想买个换上去,但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型号,换整个JLINk又太贵了,所以想问问这个芯片的型号

网友A:
芯片上的丝印拍清楚点看看

楼主:
Jlink已经修好了,可以正常使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芯片上的丝印拍清楚点看看

问题已经解决了,谢谢

网友B:
edu版每次提示很烦 有办法去掉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du版每次提示很烦 有办法去掉没

苯办法,把程序读取出来去掉EDU字样,用另一个JLINK烧进去,用这个方法把SAM-ICE改过,可以正常使用,读取方法坛里有

网友:
楼主厉害都自己替换好了

应该是双PMOS阵列

网友:
搜了下,应该是双路PMOS

网友:
好像是 FDC6312P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Jlink已经修好了,可以正常使用了

看到这改装图,我的强迫症要犯了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到这改装图,我的强迫症要犯了,哈哈

同感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