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上闲逛发现一个新的数控电源给大家看看。

楼主(2019-10-14):
在网上闲逛,发现一个数控电源图片就点进去了,看着外观还挺好,但是好像就是个面板,还需要配外壳加电源才能工作。
想下载个他们的资料,提示有病毒,被微软杀毒给干掉了,所以也没看到资料。
单独前边那个显示模块某宝价格300多,看着有点意思,发给大家看看。
防止说我是广告,相关信息抹掉了。

网友A:
有啥资料?又不是开源的 前面这个面板开始是190

网友:
看着不错,有没有人下手?

网友B:
面板上就是一个可调DC-DC啊
那家公司就专门做这种可调DC-DC的
淘宝有他们自己的店

跟现在成品的可调电源相比性价比上没什么突出的地方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啥资料?又不是开源的 前面这个面板开始是190

我搜索到120元的优惠券了,可惜知道9月27号,所以现在原价了,早几天看到就买一个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面板上就是一个可调DC-DC啊
那家公司就专门做这种可调DC-DC的
淘宝有他们自己的店

只是看着面板还不错,便宜的数控电源到时一大堆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只是看着面板还不错,便宜的数控电源到时一大堆的。

korad啥的数控电源面板好像和这个也差不多

网友:
如果手头有现成的ACDC,买个面板和机箱还是挺合适的

睿登算是比较专业了,他们还有小号的可调面板电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搜索到120元的优惠券了,可惜知道9月27号,所以现在原价了,早几天看到就买一个了。 ...

哪里有120卷?

网友:
屏幕上的那个图,和我买的一模一样。只是外壳不一样。

网友:
这玩意儿也能diy,不知道接口怎么处理。

网友:
纹波特别大。。。

网友C:
妙啊,,纹波怎么办

网友D:
6A 这么大的电路又不支持4线电压回读,有啥意义呢?

楼主:
优惠券已经过期了。
以下为引用的内容:
“优惠大促还有最后2天,没来得及抢购的小伙伴们请抓紧时间,产品优惠截止9月27日,错过这波,将后惠无期!!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妙啊,,纹波怎么办

纹波主要决定于前级电源,这一级增加的纹波是它自己可以控制的,应该在可接受范围内。
它本身不带前级电源,我觉得就是留给客户选择,自己想选好的选好的, 想选差的选差的,不怕重可以选铁牛线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6A 这么大的电路又不支持4线电压回读,有啥意义呢?

说得有理,是个缺点,不过这个级别的电源没有这个功能也可以理解。
6A也许只是个噱头,测不准,真要用的话线粗一点将就吧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6A 这么大的电路又不支持4线电压回读,有啥意义呢?

对这功能有需求自己改改估计是可以的吧?!也就是加一组 Remote Sense 的电压测量线直接连到模块的电压表头那儿,
做一个切换开关分别选择由原先模块上那电压输出端,或是切到 Remote Sense 采集到的电压来做表头的输入就可以啦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对这功能有需求自己改改估计是可以的吧?!也就是加一组 Remote Sense 的电压测量线直接连到模块的电压表 ...

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呀,电源稳压环路也是要采集远端的电压,大电流输出情况下,连输出电压都不够;
自己改的话,要加个运放做成减法器,把检测的电压送到去ADC

而且引入了运放这个东西。搞不好还会引起他DCDC震荡

网友F:
把开关电源换成工频变压器的话,波纹会不会小很多?

网友:
面板漂亮,价格也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把开关电源换成工频变压器的话,波纹会不会小很多?

应该会好一些,重量不小,还得配个足够大的电容,肯定没有高频干扰了,所以他这个设计就是留给自己选电源的。

网友:
文本壳体,改的、~~~  最近正好在看各种  文本壳

网友:
面板设计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呀,电源稳压环路也是要采集远端的电压,大电流输出情况下,连输出电压都不够;
自己 ...

其实不会的,不然我们这搞设备的厂商也别玩了。而改个 Remote Sense 的电压测量线原理很简单,它仅是依附着原来的输出端串个约几欧的电阻值连到 ADC 电压量测的输入而已。我已经说得够详细的了,都快将公司的机密给说出了都!
这自己也可以捣鼓玩玩的,没您想的那么复杂,就多了颗电阻而已,且于全世界产线上用了不知多少年了?稳稳的!而这用法也都是可以通过 EMI 的测试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