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10寸的喇叭,假如它的纸盆质量为0,那它算高音还是低音...

楼主(2019-10-14):
一个10寸的动圈喇叭, 假如它的音圈纸盆质量为0, 那么它算高音还是低音,还是一个全频的喇叭,

暂且认为它的阻抗为8欧.  闲着没事,纯属娱乐.

网友:
看fo,频率响应范围。

网友:
我猜应该是全频

网友:
我也猜全频,哈哈。
质量为0,就是没有任何惯性,完全跟随输入信号,没任何阻力,就是全频响应。

网友:
还有音圈重量呢

网友A:
10尺的喇叭?直径3米了……

网友:
什么东西质量为0,光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尺的喇叭?直径3米了……

是10寸, 写错了. ;)

楼主:
可能真的是全频, 随着驱动电流任意振动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能真的是全频, 随着驱动电流任意振动.

质量是0在电路上面是全频。
但是!!!!!!!!
10寸的面积比1寸的面积大一百倍,
空气是有质量的,也压缩弹性,
设想一下你有一把大蒲扇与一把小蒲扇(质量为0)
面积差一百倍,在空气中你能够以同样频率急速扇动吗?
当然你假设在真空或者空气质量为0,
刚性为0(就是可以无穷压缩不反弹不恢复),
肯定:这样环境喇叭只能任意全频振动,只是振动不能传递,
所以发不出声音的,喇叭就失去了喇叭的意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质量是0在电路上面是全频。
但是!!!!!!!!
10寸的面积比1寸的面积大一百倍,

于是,是不是 可以这样理解,这只喇叭的功率 可能为无穷大。需要非常大的功率才能推动。

网友C:
不是吧,质量为零,一点点功率都是无穷大功率

网友:
质量为零带不出声音的,质量等于能量

网友:
尺寸越大,f0越低。跟纸盆质量没关系。当然跟弹波有回弹力也有关系。

网友:
让我想起一句话, 只要推力够大, 一块砖头也能超音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是吧,质量为零,一点点功率都是无穷大功率

因为 要推动 空气 出声啊。 如果在真空中 可能一点点的功率就能推动。

网友:
不可能全频吧,就算纸盆质量为0,纸盆振动时推动的空气质量也不为0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