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这个接口叫什么名字?怎么才能找到规格书

楼主(2019-10-14):
如题,我领导让我用这个接口,我再网上找了好久才知道这个是xbox上用的座子,现在要用来过别的信号,我现在没有封装,不知道型号,不知道叫什么,更是没有规格书,有知道的吗?求帮助

网友:
这个看起来比较像:
attach://482848.pdf

不过不考虑用typec minihdmi之类更通用的接口么

网友:
直接用type-c

网友:
usb type-c插头也是12P的,不过不知道线是多少芯的

网友:
买几个回来让领导去找人测绘!

网友:
引脚像TypeC,接口像MicroUSB,好垄断的玩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