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iCAD试用了一下,这货很不错啊(更新AD库转换KiCAD库)

楼主(2019-10-15):
感谢坛友【饭牛牛】的介绍,这二天有空试用了一下KiCAD,感觉这货真的很不错啊,用过不短时间的PADS和AD,不用都只是轻量应用,KiCAD我想是适合我用的,应该会继续用下去。

AD源文件转换成KiCAD:
        离线:https://github.com/thesourcerer8/altium2kicad
        在线:http://www2.futureware.at/KiCad/

AD库转换成KiCAD (封装库需要先转成PCAD再转换成KiCAD): https://github.com/xtoolbox/pcad2kicad

Digikey KiCad 元件库
        https://github.com/Digi-Key/digikey-kicad-library

SparkFun KiCad 元件库
        https://github.com/sparkfun/SparkFun-KiCad-Libraries

强大的在线元件库
        https://app.ultralibrarian.com/d ... id=c82b04714d6117ec
        SnapEDA(www.snapeda.com
        Samscsys(www.samacsys.com

网友A:
主要切换成本是元件库

网友B:
今年试过一次,元件在原理图和 PCB 中没有副本感觉非常影响使用
在元件库中的元件被修改之后再打开项目,会提示元件有变化,是否要把原来的元件放到一个本地的元件库文件中,而不是像一般 PCB 软件那样元件都是主动更新才会变化的

而且 KiCAD 还是原理图 -> 网表 -> PCB 的流程,不如通过原理图直接更新 PCB, 甚至不如 Eagle 那种必须实时保持同步的用着方便,主要是元件库不好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要切换成本是元件库

如果自建元件库非常大的话确实是这样,不过我的元件库大多是通用库,这个问题不大。明天试着将自建的AD库转换成KICAD库试试,网上有转换脚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今年试过一次,元件在原理图和 PCB 中没有副本感觉非常影响使用
在元件库中的元件被修改之后再打开项目,会 ...

我还没有开始做PCB,关于原理图,我看到项目目录会有二个项目库,当元件是指向项目库而不是全局库时,应该和副本的功能接近,这点确实没有AD方便。想实现可能要借助脚本。我再发掘发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要切换成本是元件库

对的对的

网友C:
我也想换KICAD啊,AD上多年自建的元件库没办法啊

网友:
Kicad 是挺好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今年试过一次,元件在原理图和 PCB 中没有副本感觉非常影响使用
在元件库中的元件被修改之后再打开项目,会 ...

现在KICAD不是原理图 -> 网表 -> PCB 的流程了,有一个一键更新按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想换KICAD啊,AD上多年自建的元件库没办法啊

有脚本可以转换过去的,有些可能要调整一遍,我正在研究。

跨平台是想试试它的最大一个原因。看到它强大简单晚用的库又是一个原因

网友D:
欢迎。我已经用KiCAD好几年了。简单做做二层板四层板没什么问题。

网友E:
能转换AD的元件库 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今年试过一次,元件在原理图和 PCB 中没有副本感觉非常影响使用
在元件库中的元件被修改之后再打开项目,会 ...

KICAD去年开始就可以原理图直接PCB了,而且修改还直接提示!挺方便

网友:
越来越好用了啊,对我们应该够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欢迎。我已经用KiCAD好几年了。简单做做二层板四层板没什么问题。

多谢大侠,不懂的地方,还需要前辈们多多指点。

网友F:
已經用kicad出gerber在JLC做了三塊小板。這是我個人第1~3次畫PCB初體驗,主要是看youtube digikey 的 KiCAD 教學,簡單易懂,從PCB製作層對應pcbnew的層數和層名到gerber generation。
對初學者來說幫助很大。

网友:
多个选择真好,今年我们也开始用kicad画简单的板子了,有些小的不适应,免费的软件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今年试过一次,元件在原理图和 PCB 中没有副本感觉非常影响使用
在元件库中的元件被修改之后再打开项目,会 ...

项目里面有个“项目名-cache.lib”的文件就是副本啊,全局元件会复制到这个库里面,就算将项目目录复制到缺少全局库的另一台电脑都一样能打开的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已經用kicad出gerber在JLC做了三塊小板。這是我個人第1~3次畫PCB初體驗,主要是看youtube digikey 的 KiCAD ...

墙内啥也看不了

网友:
不错不错,我已经持续关注 KiCad EDA 好几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墙内啥也看不了

这个可以自己想办法的,很简单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有脚本可以转换过去的,有些可能要调整一遍,我正在研究。

跨平台是想试试它的最大一个原因。看到它强大 ...

我是完全抛弃了以前 EDA 的旧库,重新慢慢完善了新的一套。
而且官方库也非常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是完全抛弃了以前 EDA 的旧库,重新慢慢完善了新的一套。
而且官方库也非常全。 ...

是的,官方库非常全,官方没有的也很容易在网上找到。

楼主:
更新一下AD符号库转KICAD符号库的方法

【】安装luaforwindows   https://github.com/rjpcomputing/luaforwindows/releases
        lua升级到最新版(解压后复制到lua安装目录,比如我的是WIN10 C:\Program Files (x86)\Lua\5.1 或WIN7 C:\Program Files\Lua\5.1):
        *解压出的文件把这三个执行文件的版本号去掉了再复制进去:lua53.exe luac53.exe wlua53.exe -> lua.exe luac.exe wlua.exe

【】下载pcad2kicad   https://github.com/xtoolbox/pcad2kicad
        将pcad2kicad复制到luaforwindows安装目录下的lua目录,比如我在WIN7上的C:\Program Files\Lua\5.1\lua
        ** pcad2kicad作者提示要安装7zip,  但luaforwindow本身会自带7zip,  如果不成功,可能要安装一下7zip(因为我的系统本来就有装7zip, 所以没有测试无7zip的情况)

【】同时将pcad2kicad解压一份到c:\目录,将要转换的文档放到这个目录,并打开cmd执行:

cd c:\pcad2kicad
lua ad2kicad.lua xxxx.SchLib  【c:\pcad2kicad>lua ad2kicad.lua xxxx.SchLib】

成功的话会生成xxxx.lib

如果KICAD加载的时候提示错误,可以查看一下是哪一个元件出现错误,在AD将它删除后再转换过来就可以了

附上最后的效果图: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能转换AD的元件库 就好了

看我楼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想换KICAD啊,AD上多年自建的元件库没办法啊

看我楼上的楼上

网友J:
试了试,没找到等长和差分布线。

网友K:
很不习惯,  板层颜色,  快捷键,  感觉要疯... 人懒, 不想学了.

网友:
好贴!!!主要是KiCad在mac下很流畅,可以把该死的虚拟机win7扔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很不习惯,  板层颜色,  快捷键,  感觉要疯... 人懒, 不想学了.

确实没必要为了换而换,特别是用熟快捷键后。说到底只是一个工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很不习惯,  板层颜色,  快捷键,  感觉要疯... 人懒, 不想学了.

不用强求自己,这个本来就是个人爱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墙内啥也看不了

晚些時間我把從youtube 下載下來digikey kicad教學影片的弄上百度盤再分享

网友:
我自己最多做到六層板,FPGA/ARM/DDR 的都做過,這個很足夠了。再複雜的東西就給別人做。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更新一下AD符号库转KICAD符号库的方法

安装luaforwindows   https://github.com/rjpcomputing/luaforwindo ...

1、我在WIN0 64位系统上没有成功过;;

2、使用自建的元件符号,容易筹码成方框问号,重新启动原理图,就又好了,关键是大约5分钟就出现一次,令人烦躁。

网友:
明天在WIN7 32位的机子上再试试。

网友F:
digikey 在 youtube 上的KiCAD教學影片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CRXngxNk2-bBMFC7uegYSQ
提取码:bavn

网友:
感谢分享 ,回头试试,早就想弃用AD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试了试,没找到等长和差分布线。

在这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项目里面有个“项目名-cache.lib”的文件就是副本啊,全局元件会复制到这个库里面,就算将项目目录复制到 ...

佩服,软件,电子,硬件,EDA无一不精!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1、我在WIN0 64位系统上没有成功过;;

2、使用自建的元件符号,容易筹码成方框问号,重新启动原理图, ...

开始时我都提示过这个错误,我再过一遍,看看漏掉了什么

还有,需要安装7zip

库没有设置好会有方框问题,你说的5分钟出现一次还没遇到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digikey 在 youtube 上的KiCAD教學影片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CRXngxNk2-bBMFC7uegYSQ
提取码: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1、我在WIN0 64位系统上没有成功过;;

2、使用自建的元件符号,容易筹码成方框问号,重新启动原理图, ...

升级一下lua5.3试试(我已上传),可能版本问题。我也是第一次接触lua。

我在WIN10 64测试了一下,也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digikey 在 youtube 上的KiCAD教學影片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CRXngxNk2-bBMFC7uegYSQ
提取码: ...

感谢分享,以前看过几集,很不错,不过现在蔷给BANG了,看不了了,还好你这给划拉回来了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开始时我都提示过这个错误,我再过一遍,看看漏掉了什么

还有,需要安装7zip

楼主如何去除这个方框问号问题的。是不是有特定的设置。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升级一下lua5.3试试(我已上传),可能版本问题。我也是第一次接触lua。

我在WIN10 64测试了一下,也可 ...

晚点我再试下。可能是版本问题,昨晚我也安装7Z,还是不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楼主如何去除这个方框问号问题的。是不是有特定的设置。

没有找到指定的符号库,所以不能显示。要么删掉,要么重新指定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晚点我再试下。可能是版本问题,昨晚我也安装7Z,还是不行的。

我用win10测试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问题,把lu a5.3复制过去以后就正常了。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升级一下lua5.3试试(我已上传),可能版本问题。我也是第一次接触lua。

我在WIN10 64测试了一下,也可 ...

增加一句。
命令行应该增加53
lua53 ad2kicad.lua xxxx.SchLib

我已经顺利转换了,谢谢楼主!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增加一句。
命令行应该增加53
lua53 ad2kicad.lua xxxx.SchLib

我的疏忽,应该提醒 xxx.exe复制过去的时候要去掉版本号。

网友M:
好工具,经常自己画库,自带的库基本上够用了。
每次工程里面都需要带上库,不然拷贝到其他电脑,原理图会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好工具,经常自己画库,自带的库基本上够用了。
每次工程里面都需要带上库,不然拷贝到其他电脑,原理图会 ...

工程里有一个 cache 库,带上这个就可以。

网友N:
越来越多人转KiCAD

网友I:
引用 网友N:
越来越多人转KiCAD

的确,越来越多人使用 KiCad。

这里有我整理的一些资料,可以参考一下。

开源 KiCad EDA 中文资料收集整理
https://www.cnblogs.com/F4NNIU/p/KiCad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的确,越来越多人使用 KiCad。

这里有我整理的一些资料,可以参考一下。

已经收藏了,感谢分享

网友:
mark 有空也来学习下KiCad

网友O:
PADS的库好像现在转不了KiCAD?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PADS的库好像现在转不了KiCAD?

只看到AD和PCAD的转换,或者有可能可以试试先转成PCAD/AD,再转换成KiCAD。挺折腾的

楼主:
上PCB效果图,好多年没画PCB了,过下癮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我是完全抛弃了以前 EDA 的旧库,重新慢慢完善了新的一套。
而且官方库也非常全。 ...

请教一下,在AD中,当IC引脚不在栅格上的时候,从该引脚拉线出来,线会自动以引脚的坐标对齐,而KICAD貌似没有这一功能,线拉出来后就会自动靠向栅格。这个能改动么?

网友:
MARK,正在找库文件转换工具,非常感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只看到AD和PCAD的转换,或者有可能可以试试先转成PCAD/AD,再转换成KiCAD。挺折腾的 ...

嗯,封装库是个大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请教一下,在AD中,当IC引脚不在栅格上的时候,从该引脚拉线出来,线会自动以引脚的坐标对齐,而KICAD貌 ...

做库时统一的栅格间距就可以了

网友:
非常有用,既然可以转lib,那就完全么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要切换成本是元件库

有点舍不得我收集的3D库,虽然还没用起来~

网友:
库的转换问题还是大……

网友:
3D 效果显示倒还可以

网友P:
ad项目能直接转过去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ad项目能直接转过去吗?

可以转,在1楼就有教程链接

网友Q:
引用 网友I:
的确,越来越多人使用 KiCad。

这里有我整理的一些资料,可以参考一下。

好像现在kicad 覆铜还有个 bug,就是覆铜填充的时候不会避开其它网络已经填充的方块铜皮,然后不同网络的覆铜可能直接就连在一起了

网友I:
引用 网友Q:
好像现在kicad 覆铜还有个 bug,就是覆铜填充的时候不会避开其它网络已经填充的方块铜皮,然后不同网络的 ...

不是 Bug,需要设置优先级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不是 Bug,需要设置优先级的。

好像是可以这样设置~谢谢!
很久没有画板也很久没有用过kicad了,用5.1的版本打开以前用4.1画的板子发现原理图和pcb都不认原先的项目下缓存的库文件了,原理图上的元件被替换更新后长度不对全断线了,PCB上的元件几乎全都不显示了。不知有啥方法可以兼容打开旧版本的设计?

网友R:
引用 网友I:
不是 Bug,需要设置优先级的。

我用工具把AD原理图库转到KiCAD库,出现图片上的问题,是哪里引起的呢?该怎么改?

网友S:
试用了下原理图部分好评,但是封装库和PCB部分就实在不是太给力

1、坐标原点不能指定?指定了似乎坐标还是原来的默认坐标
2、元件封装的坐标原点不能指定(暂时没有找到相关文档说明……)
3、坐标方向是左上为00右下为正向,和常规习惯不一样(右上为正向)
4、布板规则的设定相当晦涩难找,选项少
5、不能捕捉焊盘中心、器件中心、线的中心点,移动和测量时相当麻烦
6、拉线不能指定方向限制,要么是任意方向要么是只能45°,有点难用
7、元件库如果在右边可以有面板可以拖出,会方便好多(不是现在这样加一个器件一个窗口)
8、文档相当程序员风格,懂的可能一下就知道,不懂的一头雾水
9、社区不完善,找人问都不知哪里有论坛之类(当然可能是我还没有找到)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我用工具把AD原理图库转到KiCAD库,出现图片上的问题,是哪里引起的呢?该怎么改? ...

这应该是因为你的AD库中有元件转换失败,你可以用TXT打开库,查看出错信息指出的的那一行是哪一个元件,然后在AD库中把它删除后再转换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试用了下原理图部分好评,但是封装库和PCB部分就实在不是太给力

1、坐标原点不能指定?指定了似乎坐标还是 ...

给你点赞,很详细啊兄弟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试用了下原理图部分好评,但是封装库和PCB部分就实在不是太给力

1、坐标原点不能指定?指定了似乎坐标还是 ...

确实是这样,前面几个缺点对于习惯ad的人来说很致命。

网友:
听说这pcb软件很不错

网友R:
引用 楼主:
这应该是因为你的AD库中有元件转换失败,你可以用TXT打开库,查看出错信息指出的的那一行是哪一个元件, ...

元件封装的命名不能带 “ * ” 、“ / ”这2种符号,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禁用符号,把这2个符号改掉就可以了。

其他原理图库、封装库都转完了,唯独有个封装库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?
封装库转PCAD-ASCII也没发现问题,老兄知道问题在哪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元件封装的命名不能带 “ * ” 、“ / ”这2种符号,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禁用符号,把这2个符号改掉就可 ...

总共550个,第44个封装出了问题?

我没试过封装库的转换,帮你呼叫一下饭牛牛,看看他知不知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不是 Bug,需要设置优先级的。

老兄,江湖救急,看我楼上。

网友:
收藏等着学习一下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总共550个,第44个封装出了问题?

我没试过封装库的转换,帮你呼叫一下饭牛牛,看看他知不知道 ...

解决了,2个焊盘如果标号相同(例如都是1脚),那么这2个焊盘不能重叠在一起,分开就搞定了

网友(2019-11-21):
可以试试

网友:
感觉可以试试KiCAD~

网友:
开源的PCB软件,挺好

网友T:
大哥,PCB封装转换过程中,出现这个问题,怎么解决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元件封装的命名不能带 “ * ” 、“ / ”这2种符号,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禁用符号,把这2个符号改掉就可 ...

你好,我也出现这个情况,请问下你怎么解决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大哥,PCB封装转换过程中,出现这个问题,怎么解决呀。

提示找不到文件,查查你是不是打错字了,xx.lia?  是xx.schlib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大哥,PCB封装转换过程中,出现这个问题,怎么解决呀。

你这好像是找不到文件。
我当时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个封装,其中有2个焊盘,标号都是1脚,然后我相交放在一起,做成一个90度的异形焊盘,把这2个焊盘分开一点不让它们相交解决的。
你找找封装库里有没有什么非常规的焊盘

网友:
都开始转KiCAD啦?
没人用EaglePCB吗?

网友:
原理图有EXP的风格,PCB颜色看起来不错。 估计要做到EXP的功能还要很久很久

网友U:
我试用了下,感觉还能用,唯一发现的问题是,
虽然自带了很全的原理图和封装库,但是没有联结的感觉,原理图做好后,
要指定封装,很烦,不知道有什么快捷的办法处理

按理说应该也能和广告公司软件那样,原理图库中就能指定封装

楼主:
引用 网友U:
我试用了下,感觉还能用,唯一发现的问题是,
虽然自带了很全的原理图和封装库,但是没有联结的感觉,原理 ...

我记得大部分库是带有关联一个默认封装,只有一些特殊的需要修改一下,以及你自已的库,肯定是没有封装关联的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记得大部分库是带有关联一个默认封装,只有一些特殊的需要修改一下,以及你自已的库,肯定是没有封装关 ...

对,搞清楚了

网友(2019-12-23):
安装kicad试试看

网友V:
我有个习惯就是不建原理图,直接用旧的PCB,将多个PCB模块复制在一起,再手动修改可网络,这样增加Layout速度,但目前好像kicad不能编辑PCB的网络表,有谁知道方法吗?

网友:
mark,找到 AD 转 KICAD 的方法了,有时间试试

网友(2020-02-03):
要是完美支持与AD的相互转换就好了

网友(2020-07-17):
看完帖子,很有收获,现在去实际演练一番。

网友:
有便携版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提示找不到文件,查查你是不是打错字了,xx.lia?  是xx.schlib吧

我也没有转成功。出现如图的警告。你遇到过吗.我也是按照你的指导,升级都5.3版本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更新一下AD符号库转KICAD符号库的方法

【】安装luaforwindows   https://github.com/rjpcomputing/luaforw ...

转PCB也不成功

网友:
下载试用一下

网友W:
还在用老古董的protel99se. 有必要切换到这个吗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W:
还在用老古董的protel99se. 有必要切换到这个吗?

很有必要。

开源 KiCad EDA 中文资料收集整理  https://www.cnblogs.com/F4NNIU/p/KiCad.html

网友:
KICAD的元器件库支持ACCESS这种数据库吗?

网友:
收到律师函了,看来要用这个软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我有个习惯就是不建原理图,直接用旧的PCB,将多个PCB模块复制在一起,再手动修改可网络,这样增加Layout速 ...

徒手画 PCB 网络修改插件 WireIt

源码下载: https://github.com/xesscorp/WireIt

网友(2020-09-10):
引用 网友S:
试用了下原理图部分好评,但是封装库和PCB部分就实在不是太给力

1、坐标原点不能指定?指定了似乎坐标还是 ...

总结得很好,我就是死活找不到捕捉功能。无奈放弃。

网友:
lz,怎么定义轻量级应用?

网友:
我们全部重新做了库, 两个人花了两个星期, 一劳永逸。 自带的库很多参数都没有。

网友(2020-11-07):
请教怎样自动捕捉焊盘中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很有必要。

开源 KiCad EDA 中文资料收集整理  https://www.cnblogs.com/F4NNIU/p/KiCad.html ...

用Protel99se的也收到函了,到要转KICAD的时候了。请问protel99se的文件能直接转KICAD吗?怎么转?谢谢。

网友:
等长和差分支持么

网友(2020-12-08):
原理图怎么转换成Kicad  ,我使用在线转换的,结果都是方块???

网友:
的确好用。打算慢慢切换。先是用他来画些简单的小板子。
等一阵子彻底切换过来。

网友(2021-04-18):
引用 楼主:
我记得大部分库是带有关联一个默认封装,只有一些特殊的需要修改一下,以及你自已的库,肯定是没有封装关 ...

填了坑,最后走到这一步,请帮忙看看。

网友(2021-05-19):
我也是楼上的情况,大神帮看看

网友(2022-05-26):
我也发现Kicad确实还不错,估计以后会从AD转战到Kica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