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一个高通和一个底通滤波器组成带通滤波器顺序的问题

楼主(2019-10-15):
那么问题来了

先接底通还是先接高通?

网友A:
乘法交换律学过吗

网友:
我都是先高后低

网友:
噪声能量密度大的先。

网友:
要抑制谐波,就后接低通。
还有就是阻抗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乘法交换律学过吗

这个应该是减法,哈哈

网友:
不是射频应用的话,楼主看看这个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是减法,哈哈

减法? 你是认真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