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3态8位缓冲器74LS244有啥好的国产替换方案

楼主(2019-10-15):
一个项目要求必须是全部用国产的芯片,其他的都找到可以一试的替代品,就这个74LS244一直没找好,特来请教坛友。

网友:
我也想找国产的,一直用的是TI的

网友A:
找国产cpld

网友:
如果改PCB的话,国产245一大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找国产cpld

确实,一片安路可以替代差不多20000个244了。

网友:
找HC244加上拉电阻

网友C:
用进口的把字符打磨掉,重新激光打字就解决了,有什么麻烦的。
再说了,什么公司的项目要求一定要用国产的ic?如果没有国产的ic项目就不做?
指定ic假如芯片有隐藏的质量问题是哪一方承担后果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确实,一片安路可以替代差不多20000个244了。

这牛吹的有点大了吧。
不考虑驱动能力,光IO口也没这么多啊。不算使能端,一片244就8个输入8个输出。替代2万个244,什么型号安路一片有32万个IO口?

网友D:
进口 买过来打磨一下重新印字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进口 买过来打磨一下重新印字就好了

主意好!国产的外表,进口的心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进口的把字符打磨掉,重新激光打字就解决了,有什么麻烦的。
再说了,什么公司的项目要求一定要用国产的i ...

只是你没接触过这类项目而已。

楼主:
感谢诸位的回复。我找了一个SGM7SZ125YN5G/TR准备买回来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