吐槽下电动自行车的刹车和锁位的设计

楼主(2019-10-15):
1.我骑过的几个品牌的电动自行车的刹车,都是左刹车管前轮,右刹车管后轮。一般电动车后轮是动力轮。因为右手要控制电动车的启停和速度,所以要刹车的时候,最方便的就是左手刹车。但是只要速度上了35,左手急刹,车尾都会被狠狠的甩动下。下雨天极易摔倒。我试过刹右刹就不会有这个甩动。
2.现在的电动车后轮基本上都是全密封的,所以外挂的锁只能锁前轮。但是在停车密集的场合。人钻到前轮去锁和解锁都是极其不方便的。

网友A:
我咋记得我家电车 左边为后刹,右边为前刹,另外前后轮都是辐条的,也没有锁车的问题,可能车型不一样,我家是雅迪 4 5年了

网友:
同样困惑,只能接受。

网友:
你电动车35已经超速了,超速行驶后果自负。

网友B:
好些年前就开始电子刹车了,左右刹是或门

网友:
我的左手后轮右手前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些年前就开始电子刹车了,左右刹是或门

我的是左右都会切除动力,但是左刹刹片只抱死前轮 右刹刹片只抱死后轮

网友:
电动车不是有个车轮锁直接锁死后轮的吗?难道是很容易破解?

网友C:
1、到了这个速度,雨天右刹也没用,照样会失控。原理查ABS。
2、现在的电动车有前后一手全刹的。
3、话说回来也一样,没有ABS,速度上去以后还是会失控侧滑,侧向偏了一点以后车子倾覆。除非提前准备好了漂移体位准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咋记得我家电车 左边为后刹,右边为前刹,另外前后轮都是辐条的,也没有锁车的问题,可能车型不一样,我 ...

我骑过的电动车 自行车都是这样的设计。

网友:
不 是吧,我也骑了很多电瓶车了,全都是右刹前轮;左刹后轮;难道你改装过?‘我记得男装摩托车125也是这样子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确定你不是反过来座的? 还是左右不分?我碰到的,包括摩托车,都是左手刹后,右手刹前+油门。
可能会有 ...

刚学会起自行车的时候,坐大梁上骑。在场院(农村打麦子的地方很平)里骑飞快,快到头的时候一个急刹来了个180度的掉头,吓死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确定你不是反过来座的? 还是左右不分?我碰到的,包括摩托车,都是左手刹后,右手刹前+油门。
可能会有 ...

是双手都不离 但是因为右手要旋动把手 控制速度,所以紧急情况再捏刹车 还是很不方便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、到了这个速度,雨天右刹也没用,照样会失控。原理查ABS。
2、现在的电动车有前后一手全刹的。
3、话说回 ...

35的速度还好吧  一般也不会急刹 就是偶尔突然间串出来一个人的时候会急刹  不急刹都没事  另外我试过刹右刹 就没什么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是左右都会切除动力,但是左刹刹片只抱死前轮 右刹刹片只抱死后轮

一般是左后、右前。

有电子辅助刹车,稍微刹下,电机就是发电模式有较强的阻力感,类似汽车的发动机制动那种感觉。

只骑过绿源的,其它的不清楚,可能不同厂家各有区别。

网友:
想出来可以申请专利 ,确实不好锁。

网友:
骑自行车刹车前后分配的刹车力度分配最好是前70%后30%
刹后轮其实效率比前轮低,容易打滑或者飘逸,优先给前轮刹车的设计应该是对的  (那些小轮径比较轻的车除外,容易前滚翻)

网友:
是的,中国国家标准建议是左把手后刹右把手前刹,日本也是,台湾标准却是左前右后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不是脚插入三脚架骑么?

我们这管这种姿势叫“掏”,还分能掏半圈还是一圈。上大梁是比较高级一点的了 。掏 骑不快

网友F:
反正前后都要刹,只刹前轮会翻车,只刹后轮会摆尾。

网友:
记得普通自行车是右刹前轮,左刹后轮啊

网友:
雅迪车主表示左手是后刹,右手是前刹,基本上用左手刹车

网友:
最好是前后一起刹,安全,车速下降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反正前后都要刹,只刹前轮会翻车,只刹后轮会摆尾。

去年就搞了次惊险情况。航天桥西边那个大公交站有个小红绿灯,有次我赶着黄灯刚灭刚骑车20km/h冲过去,左边突然冒出来一辆车,我曰,关键我在左2车道跟机动车抢行啊,这地方不抢行走不动,立马刹死,后轮抱死,前轮刹不死,然后后轮向右前方整个甩了90度尾,链子也甩脱了,幸好车也停了下来,最后我到路边装链子。。从此再也不敢在这路口快速通行了。。。

好些年前在老家骑车时差点翻车一次,当时骑一辆普通弯梁自行车,md路政不作为,路中间有一个井盖一圈柏油路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坑,单边能进去小半个轮子,然后我哐一下骑进去了,前轮刚好撞到井盖边沿,当时瞬间车子我感觉得有45度上翻了。当时出了一身冷汗,幸亏破车子蹬不快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们这管这种姿势叫“掏”,还分能掏半圈还是一圈。上大梁是比较高级一点的了 。掏 骑不快 ...

不仅骑不快,摔的时候摔的也更狠

网友:
我也没见过左手是前刹的,应该大多数都是左刹是后轮吧

lz你是不是搞反了

网友:
车钥匙锁一下就可以了,觉得挂锁太麻烦了基本不用。注意快速行驶的时候刹死的话容易摆尾,注意安全。

网友:
车尾会狠狠的甩动,是因为前轮和后轮不在一条直线上

调公路赛自行车发现的,前后轮如果精确的在一条直线上,刹车抱死,地上干出一条刹车印来,一点不会飘的,可以加垫片调整,自行车可以通过辐条调整,但不好测量,最好能把车架起来

但如果前后轮子错开了一点,比如后轮在后轮的轴上偏左了一点,前后轮不在一条直线上,一刹车就甩,非常危险

使用前轮刹车可能养成条件反射,紧急情况捏死可能前滚翻人飞出去,前轮刹车应当注意速度和力度

网友G:
1.我也觉得楼主把左右说反了,原文【左刹车管前轮,右刹车管后轮】【左手急刹,车尾都会被狠狠的甩动下】左手刹前轮会甩车尾???暂且不管是不是说反,需要紧急制动时,应前后轮同时刹,最大程度发挥刹车能效。
2.倒车入库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1.我也觉得楼主把左右说反了,原文【左刹车管前轮,右刹车管后轮】【左手急刹,车尾都会被狠狠的甩动下】左 ...

刚才我去看了下,还真是我弄反了 。左手管的是后轮 右手管的是前轮 。因为右手是旋着的,同时刹没那么好操作,习惯性的是先左刹,甩尾就产生了

网友:
我的也是雅迪,左刹后,开快了急刹后轮,车身也会摇摆,最好不要开太快幺

网友:
摩托车,左手离合右手前刹,右脚后刹。
编辑:写错了

网友:
自行车、摩托车、电动车我都骑过,刹车一般都是左手,制动后轮,这样最安全
楼主一定是搞反了

网友:
右手松,同时刹车,没毛病,低速经常单手开,

网友:
左手是后刹
好多电动车后面是涨刹,不能换刹车片那种,可以换带锁的刹车,方便好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刚才我去看了下,还真是我弄反了 。左手管的是后轮 右手管的是前轮 。因为右手是旋着的,同时刹没 ...

从我这个汽车拉力赛爱好者的角度分析,后刹原则上是不允许重刹的,因为重刹时大部分重量会转移到前轮上,后轮摩擦力下降,最大刹车能效比较有限,驾驶时应注意观察路面粗糙度,尽量不要超出摩擦极限。

我一般情况是只刹后刹,电机拖刹理论上无损耗。紧急情况,一定会刹前刹,可以前后同时刹。

昨晚试了一下,右手松开油门和四指去捏刹车可以同时完成,并不会比左手刹车慢多少,建议慢慢习惯,急刹只刹后刹真不行。

网友:
我的小电驴也是左后,右前。

网友:
1、我骑小牛电动车,左边是后刹,右边是前刹。
2、没买过锁,没有这个问题。反正有定位,3年多了。也没听过小牛被偷的。

网友:
多年骑电动车的经历
赞同楼主锁车绕到前边的无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