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子高速下载器总是不识别

楼主(2019-10-15):
原子高速的下载器,用着用着,keil就不识别了,只能板子断电,USB重插,但这样也不能100%保证重新识别,也要重试几次,体验非常不好,索性还是用st-link。
另外发现,在USB插着电脑时开机,电脑开不了机,可能是因为下载器模拟成USB设备后,进入了系统启动项,被电脑误认了。

手上另有原子的无线下载器,等闲时再试吧。

前段时间支持了原子一台烙铁,加热快,控温好,使用体验非常好,加上电池设计,非常适合户外使用。唯一的缺点:给我配的烙铁支架和原配烙铁头不匹配,烙铁头的尖总是划到支架,总之后果不是头毁就是架亡,这是个很影响心情的bug。

希望原子团队能改进这些体验,尤其是下载器这种不识别情况。

网友A:
stlink  swd下载方式为什么烧着烧着就找不到芯片?锁了好几个芯片了,还好用串口1还可以烧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tlink  swd下载方式为什么烧着烧着就找不到芯片?锁了好几个芯片了,还好用串口1还可以烧写 ...

是不是线太长了的关系?
如果是线长,把时钟调低些应该可以,不知道能不能调整。

楼主:
手上3个下载器闲置吃灰了,有要的就转手,全新,就用半天,2个高速,1个无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手上3个下载器闲置吃灰了,有要的就转手,全新,就用半天,2个高速,1个无线 ...

什么价的

楼主:
2个高速,1个无线,只用了1个高速用了半天,这个留着自用。
另外2个没动过,连盒出。全部八五折,无票。

网友:
无线仿真器真的挺好用的

网友(2019-11-18):
你好,我已经把此贴发给我们研发工程师了,方便的话,可以旺旺联系下我们技术支持。
谢谢。

楼主:
发帖一个多月了,终于有人回复了,fire linux board 也买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