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顶灯天凉以来启动越来越慢现在干脆不亮了(补电源图)

楼主(2019-10-15):
LED顶灯天凉以来启动越来越慢现在干脆不亮了,
哪里的问题可能性最大?灯串还是驱动电源?
(现在根本不亮了,能听到有比较轻的电流声)

经测量灯珠貌似没有问题,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均可点亮(导通电压约2.5V)。
下面是扒的驱动电源原理图,大家再帮看看从哪里下手检查:

网友:
都有可能,灯珠的概率高些

网友:
等等 到下月15号就好了

网友:
电源问题吧一般

网友:
根据我家的经验,90%以上是灯珠问题

网友:
会不会是驱动电源,里面的启动电容,容量变低了,没法启动?

网友:
烧灯珠的可能性很大。

网友:
我家的节能灯坏了,直接不想修改,电路直接拆了,买回LED灯板,有磁铁的,吸住在灯盘内,接上线,盖上灯罩完工

网友:
电源里面的电容坏了。

网友:
电容容量变小了,换个可能会好。

网友:
内脏换E27吧,一劳永逸,这些吸顶LED灯都不靠谱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之前的是灯珠坏了,换了灯珠就好了!

楼主:
好吧我先测测灯珠

楼主:
经测量灯珠貌似没有问题,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均可点亮(导通电压约2.5V)。
顶楼已经补了驱动电源原理图,大家再帮看看从哪里下手检查电源

网友A:
楼主测下故障时,j3和j4、j3和j5之间的电压再说,注意安全

网友B:
通电测试c2,c3两端是否有电压

网友:
不懂原理。。。直接更换C3,试试

网友:
估计是电源的电解电容容量较少了,换一个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通电测试c2,c3两端是否有电压

未接灯串空载测了一下,C2两端12V,C3两端7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测下故障时,j3和j4、j3和j5之间的电压再说,注意安全

未接灯串测,j3和j4、j3和j5之间都没有电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未接灯串测,j3和j4、j3和j5之间都没有电压

可能是电源坏了

在测下C1和C3的电压

C1应该310V左右

C3空载应该几十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电源坏了

在测下C1和C3的电压

用1000V档重测了一遍结果如下:

C1两端317V
C2两端11V
C3两端6V
J3-J5两端5V
J3-J4两端0V

网友:
C2电压正常,C3电压不对,测下rcs1-2是否烧坏?L1是否开路

网友:
要是没有问题那就只能说明IC挂了

网友:
楼上说的有理

断电,把cs65l83bp后面的rc都测一遍看看

网友:
C3空载时应该有150V左右的电压。

所以,C3应该是至少160V耐压的电解。
U3的型号应该是S4120,SCR092是两个单向可控硅。
IC1与晶丰明源的BP2833D是PIN2PIN的,可以代换,到时候需要调整一下RS2(OVP电压调整电阻)。

我这大把的,要不告诉我你的电源尺寸,我寄几个给你备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