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I.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》勘误贴,欢迎批评指正

楼主(2019-10-15):
目前文档发布的是尝鲜版,因为文档内容大部分都是手敲出来的,所以难免会有一些笔误,或者一些错漏,欢迎大家批评并指正。
我们一起来找茬把。。。。。。
麻烦大家截图错误的地方,章节。辛苦了。

1)1500页文档《I.MX6U 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》下载链接:
     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wJxhE0xfOuCRuCjszS6BZQ   提取码:9mmy

   2)整包下载链接:
    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Ir9ZW57aOhqZ-C5SLTDapg  提取码:j5zn

   3)预订链接:
   链接: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603672744434

网友:
厉害了,继续出精品

网友:
文档中的下载链接需要检查下了,有几个貌似已经打不开了。

网友:
正在拜读

网友:
书写得通俗易懂,赞

网友:
如果能外挂硬盘就好了

网友:
文档中错别字太多。。 不过不影响内容的表达。
刚才去翻了一遍,找不到了。

网友:
顶一个,下载拜读大作

网友A:
158页 图3.3.2.4 下的命令应该是make而不是Make
而且 我跟据文档一步步走下来  走到第四章 开发环境搭建 的章节时
发现  FileZlia 无法连接到ubuntu
后发现用window10 cmd 无法PING 通ubuntu

网友:
原子哥,视频什么时候可以下呀。

网友:
造福人民群众,点赞!

网友:
只有拿到板子后 才会有人慢慢看到问题了

网友:
感觉资料很丰富,原子哥辛苦了

网友:
支持下原子的奉献精神

网友:
学习一下,借机上车支持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,估计比友善之臂的手册要强吧。以前学的时候就是友善之臂的文档算是最好的了

网友:
这个真的是高手

网友:
Linux视频教程可以下载到本地??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58页 图3.3.2.4 下的命令应该是make而不是Make
而且 我跟据文档一步步走下来  走到第四章 开发环境搭建  ...

filezilla连接不到ubuntu   +1

网友:
最大的問題是教 Linux 卻使用 Windows 環境。

网友:
支持正点原子开放精神

网友:
有没有讲哪里调用启动文件,这里一直不清楚。

网友:
283里有个etc/start_userapp, 一直不知道谁去调用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filezilla连接不到ubuntu   +1

我现在用的是WinSCP ()  可以连接的上 。。。
弄了半天才知道不是FileZlia 的问题。。。。。

发现的问题是,默认安装的时候 虚拟机自动适配了无线网卡,而不是有线网卡。。。
在虚拟机首选项里面手动改一下  在重新配置一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用的是WinSCP ()  可以连接的上 。。。
弄了半天才知道不是FileZlia 的问题。。。。。

谢谢,我这个也好了。我的这个vmnet8一开始就是启用状态。我这应该是虚拟机和电脑不在一个网段上。我用的是NAT的模式。

网友(2019-11-18):
开发指南里,第175页,关于安装vscode linux版本,安装命令写的是sudo dpkg -i code_1.35.3-1552606978_amd64.deb   。完了我折腾半天就是不成功,仔细看了下,原来实际输入的是sudo dpkg -i code_1.32.3-1552606978_amd64.deb         32写成了35

网友:
好资料   先下下来看看,赞!~

网友:
链接失效,下载不了

网友(2020-02-27):
V1.2版本的1150页 atomic_set(10);是不是少了一个参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