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前国产的小功率的超声波电机,成熟了吗?

楼主(2019-10-15):
客户希望电机旋转的时候,不要有声音。

网友A:
找电动牙刷听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电动牙刷听听

电动牙刷里面用的是什么电机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动牙刷里面用的是什么电机啊?

几年前看过一家专门做小电机的,很小的,直径6mm左右吧,问老板干什么用的,说电动牙刷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几年前看过一家专门做小电机的,很小的,直径6mm左右吧,问老板干什么用的,说电动牙刷。 ...

现在的电动牙刷都是声波振动的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电动牙刷都是声波振动的了

搜了一下,现在确实震动的多了。楼主去搜一下 四轴飞行器电机 看看有没有需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搜了一下,现在确实震动的多了。楼主去搜一下 四轴飞行器电机 看看有没有需要的 ...

飞行器的电机,噪音很大。

网友C:
牙刷那个摆动电机只有几百赫兹。
楼主要的静音超声波电机,我不知道哪里有卖不过知道佳能镜头有用,特点是静音,高扭矩,低速。话说这个应用范围太窄了,多半需要定制吧

网友:
让我想到了硬盘里面的直线电机,或者叫音圈电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牙刷那个摆动电机只有几百赫兹。
楼主要的静音超声波电机,我不知道哪里有卖不过知道佳能镜头有用,特点是 ...

是的,就是需要最安静、完全没有噪音的电机,应该用哪一种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就是需要最安静、完全没有噪音的电机,应该用哪一种?

要考虑应用的,比如那个超声波电机,毫米级的移动速度,适合精密应用,通常是用不上的

网友:
润滑好的直流电机都没有声音

另外lz从哪里看到超声电机没声音的

网友(2020-03-13):
南京的有些研究所有做,镜头,飞机都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