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现在JLCJLCJLCJLC的指定位置放客编规则还适用吗?

楼主(2019-10-15):
最近一个板打样两次,第一次客编替换了JLCJLCJLCJLC,第二次JLCJLCJLCJLC没有替换,硬生生的在旁边加了一个好大的客编,字高1.5mm,长度13mm

网友A:
为什么JLC要连续写几次?

网友B:
对于这些个性化的服务,极容易这样的问题,所以要确认一下生产稿!

网友:
每次做板都这样做,从未出过问题

网友C:
LZ是不是没选指定客编的勾?做过很多了,指定客编还从来没出过错。

网友:
还有这个服务,还是免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JLC要连续写几次?

预留足够的宽度,方便放客编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JLC要连续写几次?

记得是一个梗:重要的事情说三遍!三遍!三遍!

网友:
有用啊,刚刚用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于这些个性化的服务,极容易这样的问题,所以要确认一下生产稿!

顺路提一个小问题,PCB预览我放的字体被替换了,能不能修正一下正确显示字体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记得是一个梗:重要的事情说三遍!三遍!三遍!

不要误导,是四遍,少了不认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Z是不是没选指定客编的勾?做过很多了,指定客编还从来没出过错。

刚刚看了下,确实没有勾选,小助手下单 个性化服务 这一栏默认是折叠起来的,没有注意到

网友E:
我发现JLCJLCJLC写了和没写一样,我上次打了一块板子标明了JLCJLCJLC的位子,也选了确认生产稿这个选项,然后就发现确认生产稿标错了,然后我就又将这个信息反馈上去。过了几个小时,再来看,JLCJLCJLC的位子确实回到了我反馈信息的位子上,但是却是顶层,而我需要并且写明的地方是底层。所以测想JLC是不是这个客户编号只能放在顶层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我发现JLCJLCJLC写了和没写一样,我上次打了一块板子标明了JLCJLCJLC的位子,也选了确认生产稿这个选项,然 ...

可能是客编都要放在顶层,不然找板子的时候可能会找不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可能是客编都要放在顶层,不然找板子的时候可能会找不到。

所以这个应该就不是任意位子。可以在软件里面说明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可能是客编都要放在顶层,不然找板子的时候可能会找不到。

如果是这样,下次投稿的时候,我就直接把顶底层翻转过来投,哈哈。。。

网友(2019-11-19):
我做了好几次,也勾选了,好几次都没替换,崩溃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可能是客编都要放在顶层,不然找板子的时候可能会找不到。

别提了,我板子做SMT的没指定位置,客编生生给我放在底层,底层就一个客户编号和座子的防连锡丝印。。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别提了,我板子做SMT的没指定位置,客编生生给我放在底层,底层就一个客户编号和座子的防连锡丝印。。。 ...

基本我的板子都不指定   还真没有出现过客编放在底层(背面)的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基本我的板子都不指定   还真没有出现过客编放在底层(背面)的情况

上图不多说

网友:
瞎猜一下可能正面的丝印过多,放背面比较容易找客编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可能是客编都要放在顶层,不然找板子的时候可能会找不到。

这个问题我特意问过客服,说只要是丝印层都可以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这个问题我特意问过客服,说只要是丝印层都可以

感觉一般都不介意,最希望的应该还是没有客编印在板子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感觉一般都不介意,最希望的应该还是没有客编印在板子上

对,否则没找到合适的藏这个客编的地方的话感觉就像个牛皮癣

网友:
确认生产稿,王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