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解一下 现在树莓派配套win10的情况如何?

楼主(2019-10-15):
了解一下 现在树莓派配套win10的情况如何?

一直没有看到相关介绍,性能测试? 了解的能否告知一下信息?

网友A:
树莓派上面的windows 10只是windows 10 IOT版本,不带UI的。https://docs.microsoft.com/en-us/windows/iot-core/tutorials/rpi

但是又有一篇文章说可以安装windows 10 full版本,我也没试过,所以我也糊涂了。 https://www.tomshardware.com/rev ... -10-on-raspberry-pi,5993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树莓派上面的windows 10只是windows 10 IOT版本,不带UI的。https://docs.microsoft.com/en-us/windows/iot ...

不是安装一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装个win10吧

网友:
树莓派能跑windows系统? 孤陋寡闻了

网友B(2020-06-16):
能用W7也行呀,谁有安装教程及安装文件呀?我手上有两个树莓派4B,想试一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用W7也行呀,谁有安装教程及安装文件呀?我手上有两个树莓派4B,想试一下! ...

想装win10,就上UP板吧,树莓派上会没意思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