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社区有多少网友4层板采用了嘉立创2313的阻抗设计?

楼主(2019-10-15):
做个小小的设查:本社区有多少网友4层板采用了2313的阻抗设计?

网友A:
阻抗线太细,如果刻蚀精度不够,阻抗线误差较大
用7628做过很多
当然不追求体积的情况下,普通双面板做微带电路更稳定

网友:
用过,举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阻抗线太细,如果刻蚀精度不够,阻抗线误差较大
用7628做过很多
当然不追求体积的情况下,普通双面板做微带 ...

手工没法做四层板吧

网友:
四层板对于我来说就是多两层

网友:
我做了好几次

网友:
用过很多次

网友:
RF 4层 1.0板厚用过2313

网友:
2313的4层板,线宽比较合适,不那么粗,所以一直再用

网友:
做过2次 2313

网友:
请问老板,做一批板子只用4线低阻,不用飞针测试,可以保证线路完整性吗?

网友B:
也就说四线低阻可以测量导线断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也就说四线低阻可以测量导线断路吗?

四线低阻的应用以普通针测完全是两个不现的方向:
1)四线低阻主要应用筛查出不良孔,及应用工厂管控,因为只有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
2)通断一般是用普通的针测及测试架来解决
如果用四线低阻来测线路通知则失去了四线低阻最核心的意义,因为加上线路,阻值变化就极大,如果孔万一有问题反而反映不出来,所以四线低阻最严格的用法是在中间流程(没有上阻焊之前孔对孔测)才有最高的价值及意义!

网友:
一直都用这个,因为ddr2布线不可能做的太宽

网友:
请教一下2116和2313的区别,谢谢

网友:
小批量做过一款

网友:
做过一次

网友C:
2313 是什么 有人给扫盲一下吗

网友:
需要考虑阻抗的场合除了天线要考虑损耗,线要粗一点外;

其他场合往往都是高密度的板子,如DDR,高速等长总线等。

要做50R的阻抗,只有2313结构5.78mil线宽是适合这些场合的。

高密度的板子不可能用7628结构11.55mil的线宽来满足阻抗要求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313 是什么 有人给扫盲一下吗

PCB铜箔中间夹的玻璃布;

不同的规格用不用的号码表示,有不同的介电常数,影响电路的阻抗

网友:
更倾向1080的pp,2313勉强可以用,另外阻抗神器的6层板内层阻抗计算能不能加一种SGSPGS的结构,现在的结构只有SGSSGS

网友:
而且对于6层来说,50欧姆顶层和底层是5.78mil,而现在的SGSSGS给的内层线宽 1.2mm板厚都有14.09mil,明显匹配不了,只有SGSPGS结构才能匹配

网友:
50欧匹配到底在什么位置会出现高密度电路?并且这部分的传输线需要良好匹配。话说有几个人确实测试过这部分线的s11,s21.反正我是没测过,不知道怎么测,网络分析仪怼不上高密度的场合。

网友:
比如类似手机这样的场合,超高密度,又有射频要求:)

网友:
做过样板

网友:
都用过
2313 做高速数字电路板,求的是线细
7628 做射频板,求的是损耗低

网友:
我用了 字数补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