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,如果用唯一ID加密的话,如何快速批量生产?

楼主(2019-10-15):
各位,如果用唯一ID加密的话,如何快速批量生产?
如果和普通烧写程序一样,用同一个hex文件,是不是要做一段boot代码,第一次启动,根据芯片唯一ID,生成加密后的数据,然后自动删除这段boot?
还是有其他更简单的办法?

网友:
大概是这样的,第一次运行后加入涉及到ID的代码使得每个芯片都不一样

网友:
你交出去的BIN文件  EEPROM 某个位置自定义 一个特殊的字符串;
程序烧写后BOOT 上电后,检测这个字符串,就用ID加密,机密完毕后把EEPROM对应位置擦掉;

破解的人拿到你的BIN文件,写入新的CPU肯定运行不起来;

网友:
把加密算法及写加密信息的程序定位到不用的空间,第一次运行自动执行加密及写入到指定位置,然后自动擦除这段程序,写入已初始化的标识,这样你加密可以绑定外部flash的uid,也可以绑定mcu的uid到任何指定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