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求教, stm32f303启动ADC的DMA传输时有几十ms的延迟

楼主(2019-10-15):
程序如下, ADC和DMA配置部分略, 大概流程是先设置dc->config里的num_samples, 然后调用ADCDMA_StartTransmission, 启动DMA.
在DMA2_Channel1_IRQHandler里判断是全满还是半满中断, 然后调用 ADCDMA_IRQHandler来把DMA缓冲区内容交替保存到外部spi sram.

现在的问题是发现每次会丢最前面的几个数据, 刚好前几个数据还比较重要.
用gt.t1 / t2 / t3记录DWT->CYCCNT发现, 从t2到t3一直是准确的500ms没有问题, 但从t1到t2最少是503ms, 多的时候达到588ms. 不知道这几十ms的时间耗在哪里了?

typedef struct { unsigned long t1, t2, t3; } tt_t;
tt_t gt;

void ADCDMA_StartTransmission(void)
{
    extern tt_t gt;
    gt.t1 = DWT->CYCCNT;               // 记录起始时间

    DMA_Cmd(DMA2_Channel1, DISABLE);
    DMA2_Channel1->CMAR = (unsigned long)g.adc_buffer;
    DMA2_Channel1->CNDTR = MAX_SAMPLES;
    DMA_Cmd(DMA2_Channel1, ENABLE);
    ADC_DMACmd(ADC2, ENABLE);
}

void ADCDMA_StopTransmission(void)
{
    ADC_DMACmd(ADC2, DISABLE);
    printf("Data acquisition done!\n");
}

void ADCDMA_IRQHandler(int dma_type)
{
    DataConfig_t* pdc = DC_Get();
    int size;
    static unsigned long spisram_addr = 0;
    unsigned short* buf;

    buf = g.adc_buffer;
    if(dma_type == DMA_IT_TC)
        buf = &g.adc_buffer[MAX_SAMPLES / 2];

    size = MAX_SAMPLES / 2;
    if(pdc->config.num_samples < size)
        size = pdc->config.num_samples;
    extern tt_t gt;
    if(spisram_addr == 0) {
        gt.t2 = DWT->CYCCNT;          // 记录第一次进中断时间
    }
    else if(spisram_addr == size * sizeof(g.adc_buffer[0])) {
        gt.t3 = DWT->CYCCNT;       // 记录第二次进中断时间
    }

    SPISRAM_FastWrite(spisram_addr, size * sizeof(g.adc_buffer[0]), buf);

    putchar('.');    fflush(stdout);

    pdc->config.num_samples -= size;
    spisram_addr += size * sizeof(g.adc_buffer[0]);
    if(pdc->config.num_samples <= 0) {
        ADCDMA_StopTransmission();
        spisram_addr = 0;
    }
}

void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(void)
{
    if(DMA_GetITStatus(DMA2_IT_TC1) != RESET) {
        ADCDMA_IRQHandler(DMA_IT_TC);
    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(DMA2_IT_TC1);
    }
    if(DMA_GetITStatus(DMA2_IT_HT1) != RESET) {
        ADCDMA_IRQHandler(DMA_IT_HT);
    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(DMA2_IT_HT1);
    }
}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已解决----------------
改为不用ADC_DMACmd, 只用DMA_Cmd(DMA2_Channel1, DISABLE)和DMA_Cmd(DMA2_Channel1, ENABLE)来控制启动和停止DMA传输, 可以了.
看来ADC_DMACmd之后确实会延迟一小段时间再启动传输.

网友A:
初始化的时候时间有差异吧,t1赋值放在初始化结束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初始化的时候时间有差异吧,t1赋值放在初始化结束试试

你说放在StartTransmission的结尾? 试了,没区别啊。
那几个函数都只是改几个标志位的事,没啥实质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