斜率可调的梯形波用什么方式产生比较好?

楼主(2019-10-15):
主要是控制产生两个梯形的两个斜边。
要求如下:
1.变化范围:0-15V
2.调节范围:变化时间1us-5us可调,调节步进最好能够到100ns或者以下
3.变化率,从斜边上看,上升应该一直匀速,至少从示波器上看基本匀速(串电阻那种导致上升或者下降末期的坡度变换基本不可接受)
4.驱动电流,至少提供1A的驱动电流

如图,主要调节T1,范围1-5us

目前采用的是FPGA+DAC+三极管图腾柱驱动,初步达到效果,但是不是很理想。
在此请教一下各位,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实现该想法?

网友A:
你这个频率有点高哦,线性调整至少需要20MHZ,PWM + 滤波?成本及驱动上是否更精简点?

网友B:
可编程电流源对电容冲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编程电流源对电容冲电

同样的想法,这样线性比较好

直接调制的话,可能string类型的dac会好点,这么快的总是不容易调制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频率有点高哦,线性调整至少需要20MHZ,PWM + 滤波?成本及驱动上是否更精简点? ...

曾经尝试过100M频率,6位的pwm,结果滤波根本没法处理,电容大了,响应速度不够,电容小了,平滑度不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编程电流源对电容冲电

额,这是提醒了我,尝试一下,谢谢!

网友:
我记得有一个用二极管调节偏置的方案,不知道频率如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