输出短路保护以后,不要自恢复,可以实现吗?

楼主(2019-10-15):
想自己做锂电池的保护板,当输出短路以后,进入保护状态,然后,不要自恢复,必须是给锂电池充电以后,才能解除输出保护状态。

有什么简洁的方法来实现吗?

网友A:
有单片机吗?有单片机就简单了,单硬件实现就比较巧妙了

网友B:
锂电池保护板不就是干这个的吗?

网友C:
好像所有的电池保护板都是这样的

网友:
可以在负极串两个大阻值电阻, 挂一个三极管在负极检测电压, 检测到短路拉放电MOS信号, 这种不充电解除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单片机吗?有单片机就简单了,单硬件实现就比较巧妙了

当然没有单片机。

单片机多麻烦,成本也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锂电池保护板不就是干这个的吗?

常见的保护板,都会自动恢复、自动解除输出保护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像所有的电池保护板都是这样的

常见的保护板,都会自动恢复、自动解除输出保护的。

网友D:
楼主你搞错了吧,保护板保护之后,必须充电激活,不知道你说的会自动恢复的是不是真正的保护板

网友E:
大部分,负载断开会自动恢复,找那种要充电恢复的芯片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你搞错了吧,保护板保护之后,必须充电激活,不知道你说的会自动恢复的是不是真正的保护板 ...

你随便到淘宝上问一下保护板的卖家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大部分,负载断开会自动恢复,找那种要充电恢复的芯片就可以了

谢谢,充电恢复的芯片有哪些?能否说一下型号?

网友:
dw01+8205, 很经典的保护电路搭配,

网友:
必须要充电才能恢复,我都没见过可以自动恢复的!

网友F:
保护板方案有两种:一种是要充电一下才会重新打开MOSFET,一种是移除短路就会自动恢复输出。两种我都用过。后一种常用在多节串联及较大容量的电池组中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充电恢复的芯片有哪些?能否说一下型号?

我只知道有这么回事,要求充电恢复的几乎没用过,具体型号要问芯片供应商,理光的好像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保护板方案有两种:一种是要充电一下才会重新打开MOSFET,一种是移除短路就会自动恢复输出。两种我都用过。 ...

是的,我现在就是三节串联的,12V电压的,希望短路保护以后,充电才能恢复。

有什么芯片推荐吗?

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我现在就是三节串联的,12V电压的,希望短路保护以后,充电才能恢复。

有什么芯片推荐吗?

精工的8053可以

网友G:
DW01A不就是这种吗  一定要充电才能恢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DW01A不就是这种吗  一定要充电才能恢复的

谢谢。DW01A支持三个18650锂电池串联,12V电压输出吗?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DW01A支持三个18650锂电池串联,12V电压输出吗?

看手册上是说  最大10V

顺道问问, 哪有可靠的锂电池卖,铁锂

网友I:
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,用晶闸管

网友J:
中颖的都是这种,负载锁定。要不就加一个4011

网友:
吐血,网络不好造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中颖的都是这种,负载锁定。要不就加一个4011

有具体的型号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看手册上是说  最大10V

顺道问问, 哪有可靠的锂电池卖,铁锂

那怎么办?

我需要三串啊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,用晶闸管

谢谢,有具体型号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有具体型号吗?

任何一个单向晶闸管都可以实现,保护后要断电才能复位,具体的需要多大电流朋友去查下资料就行了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有具体的型号吗?

要看你是集结的啊 36700x系列 和36710x系列都可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要看你是集结的啊 36700x系列 和36710x系列都可以啊

三节18650电池,12V电压,谢谢。

网友J:
sh367005  3到5节带均衡,不要均衡105

网友:
本来就有,一种是自恢复,可以选择恢复电压,一种是需要充电才能解锁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sh367005  3到5节带均衡,不要均衡105

谢谢,我搜了一下。

SH367105/SH367005内置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延时电路进行电压、电流以及温度的监控,保证Pack安全。具有高集成度及性价比,集成高低温保护,充电过流以及量产模式,超低功耗。SH367105适用于保护4 - 5串锂电池Pack;SH367005适用于保护4-5串锂电池Pack;
PS:SH367005S适用于保护3-5串锂电池Pac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