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看一看,mos管充电电路神奇的问题

楼主(2019-10-15):
12V的参考地是GND

当Q7、Q8 电流增大时 ,Q4输出电压反而降低了。

分析是电流增大,Q7、Q8内阻增大,导致TSP-端 电压抬起,从而导致Q4输出电压降低,导致mos管内阻继续增大。

网友:
充电的时候TSP-这一侧是负压, 猜测影响了Q6状态 , 可以先量一下MOS驱动电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