充电电流增大,mos管栅源电压减小怎么回事呢

楼主(2019-10-15):
12V的参考地是GND

当Q7、Q8 电流增大时 ,Q4输出电压反而降低了。

分析是电流增大,Q7、Q8内阻增大,导致TSP-端 电压抬起,从而导致Q4输出电压降低,导致mos管内阻继续增大。

网友A:
电流大了,mos管压降增大,tsp增高,导致Q6输出电压降低,q4输出降低,应该 是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流大了,mos管压降增大,tsp增高,导致Q6输出电压降低,q4输出降低,应该 是这样 ...

有没有改善的思路。。。并mos 是1种,但应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

网友:
这两个MOS管子是不能这样并G极的,看看传统的电池充放电MOS管驱动电路就知道,真要能用,别人就不会都要搞电平转换那么复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