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00W 220V的假负载要怎么做?

楼主(2019-10-15):
现在有个产品要带一个3000W的负载,用来测试功率大小,这要如何做,,,要是用电阻负载散热是个问题?

网友:
就是个热水器

网友:
算下要几个热得快。

网友:
还要想的吗,电炉丝啊

网友:
高大上些的有  放电仪

网友:
有3000w电炉,纯电阻的。

网友:
发热管,散热就用风扇吹。你还是没有我能帮你做,我是做烘箱的,随便接个烘箱就可以了

网友:
大电阻,加风扇

网友:
电水壶加热管两个并联给水箱加热

网友A:
测量是电压和电流分开的吧?
做个假电流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量是电压和电流分开的吧?
做个假电流就行了

是用电量ic测功率的。

网友:
做好一点就做个电网反馈的

网友:
负载箱,三千瓦小case。我们都是几十千瓦的用。

网友:
大功率水泥电阻(算好阻值和流过的电流),放绝缘的水桶里,水用纯水;

网友B:
电热水器,很容易就买到了

网友:
话说是市电交流吗?拿两电磁炉一起,顺带还可以调功率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别信楼上的,买200W灯泡15个,两块五一个,一起才30多块,还不用考虑散热,顺便还能照明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用电量ic测功率的。

电量IC测功率是标定吗?如果是标定,那必须有标准源啊。
如果不是标定,只是为了产生数据来验证功能,那电压很简单,就是电压了,电流可以找个小变压器把二次侧线圈抽出,然后穿十几圈线后短路,基本不耗电就有电流了。

网友:
用热得快,一个不行来两个,或者用电炉子,还可以顺便煲个汤

网友:
1500电炉两个,50元搞定,顺手烧个水泡个茶,美滋滋

网友:
一根3000w石英灯管或是2根1500w,冷启动相当于短路,
如果要测感性负载可以试试定频空调

网友:
100w的白炽灯炮并30个行不行?

网友:
热水器啊~不停让它烧水。

网友:
买一个5KW负载也就5万左右,这点钱对于公司来说不算什么

网友:
买现成的, 我们买过一个, 似乎是什么广勤的. 国内能做电子负载的厂家不少吧~~

网友:
即热的热水器可以达到3kW了

网友:
功率电阻加风扇

网友:
电炉,然后准备好肉串佐料

网友:
就电炉丝了,除了阻值会随温度变化外,没啥不好

还可以向楼上要点烧烤料,不然热量白白损失不环保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用电量ic测功率的。

电压正常供给,电流用一个变压器或继电器的线圈,加绕几圈线,用自耦调压器调整,总功率十几二十W

网友:
电动汽车多好,还能调节充电电流.

网友:
带个用电的发电机,环保

网友:
一路带电压,一路带电流,两路共地就可以,很多设备都是这么操作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别信楼上的,买200W灯泡15个,两块五一个,一起才30多块,还不用考虑散热,顺便还能照明。 ...

QC测试的时候开一下关一下,会亮吓眼睛的,再说影响其他人工作。

网友:
功率可调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量IC测功率是标定吗?如果是标定,那必须有标准源啊。
如果不是标定,只是为了产生数据来验证功能,那 ...

不是标定,只是为了验证功能,还要测试线路及元器件能否承认大电流!测试一块板20S通电时长。

网友D:
1000w典钨灯,3个15元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000w典钨灯,3个15元

这个会发光干扰别人,买了几个暖风机了,三个档1000+2000W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QC测试的时候开一下关一下,会亮吓眼睛的,再说影响其他人工作。

不会带个墨镜啊,要不拿个罩子罩起来,反正灯泡不怕热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会发光干扰别人,买了几个暖风机了,三个档1000+2000W

夏天不热死人啊。不如并网发电?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热水器,很容易就买到了

这样是不是下班了可以先洗个澡再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