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c语言一个结构的奇怪写法

楼主(2019-10-15):
最近研究c语言的面向对象写法, 看到这个代码 c语言的面向对象写法还不错。

完整的代码在上面连接, 但很奇怪 以下代码竟然可以编译且正常运行,不解。

我抽取出来重要的内容如下:

typedef struct Shape_ops Shape_ops;

struct Shape_ops {
    uintptr_t this_sz; /* beginwith 'this_sz' */

    const char* (*name)(Shape*);
    int (*sides)(Shape*);
    void (*dtor)(Shape*);
};

struct square_color_ops {
    Shape_ops; //还能这么写??
    const char *(*color)(struct square_color*);
};

static struct square_color_ops _square_color_ops = {
    .this_sz = sizeof(struct square_color),//还能这么写??
    .color = square_color__color_v,
    .dtor = square_color__dtor_v,//还能这么写??
};

为啥_square_color_ops  中  this_sz和 dtor 明明是  Shape_ops的成员,怎么可以这么写?

还有 square_color_ops   中 Shape_ops  直接写类型 也可以?

网友A:
第二个问题,typedef struct Shape_ops Shape_ops; 所以 Shape_ops就是一个结构体了,表示struct Shape_op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二个问题,typedef struct Shape_ops Shape_ops; 所以 Shape_ops就是一个结构体了,表示struct Shape_ops ...

不是吧。在c语言中, struct Shape_ops 还是个类型,  你定义一个对象还是要写成 struct Shape_ops    object 的吧

网友B:
C99标准增加的部分  匿名结构体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99标准增加的部分  匿名结构体

非常感谢!正解

网友C:
脑壳疼!折腾这种技法用在什么场景呢?

网友:
楼主也可以看看我的这个版本:  https://github.com/GorgonMeducer/PLOOC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脑壳疼!折腾这种技法用在什么场景呢?

应用场景在这个帖子里有详细介绍: 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82609-1-1.html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应用场景在这个帖子里有详细介绍: 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82609-1-1.html

好的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好的的,

期待你的反馈和想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