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32转TTL盒一般都是哪里坏了啊,见图

楼主(2019-10-15):
好不容易买了2个原装的232转TTL盒,没几个月就烧了一个,扔了太可惜了,芯片是sp202,这个一般都是哪里烧了啊?

网友:
就2个ic ???  拆换一下不就知道谁坏了     8脚的应该是 7660 之类的 窃电芯片

网友:
先测下sp202的各脚电压,然后三极管、二极管、mos管挨个测
如果觉得浪费时间,扔掉买个带隔离的

网友:
应该是sp202坏了。

网友:
232转ttl还有啥原装不原装??直接自己做一个sp232芯片搞定

网友:
波特率不高2个3集管加几个4148都可以,还什么原装不原装的。

网友:
少了一次电脑端口,现在 232 TTL 485都用隔离的。

网友:
SP202坏的多

楼主:
好吧,谢谢,有时间买一个换了试试,毕竟我这个原装的盒好几百元一个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