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相位裕度大,瞬态响应好的锂电>3.3V的LDO

楼主(2019-10-15):
锂电通过LDO稳压到3.3V,接Nrf24L01,发现在NRF发射(突加载)时有严重的拉低,可低至3.2V,而切换接收(突卸载)时会有明显上冲,可冲至3.4V以上。
LDO输出已用10uF×3陶瓷电容去耦。
为了提升瞬态响应,加入330-1000uF电解,发现供电波动更大。因此加电解不是个办法。
虽然说目前工作是正常的,但供电质量不好总感觉会有问题。求推荐相位裕度大,瞬态响应好的锂电转3.3V的LDO。锂电最低3.6V以上。

楼主:
类似的应用,用5V通过AMS1117-3.3转3.3就很好。可惜1117不能在这么低压差下工作

网友:
现在用的哪个型号

楼主:
XC6206P332

网友:
就降了0.1V?什么电路要求那么高,连0.1V都不行?

网友:
我刚刚测试了LT3045的5.5V电压输出时候1KHz动态负载测试,10mA/500mA,输出波形是漂亮的方波,就是20mV幅度的方波,方波平滑几乎看不到过冲,可见环路相位裕度多好了,从来没看到这么漂亮的,我简直不敢相信,以为是不是出错了,马上又测试了其他几款电源,都是有明显过冲,最好的也有10~20mV。不过就是这LT3045价格也实在是感人

网友:
LT3045的Load Regulation也很优秀

网友:
试试 TLV1117LV33DCYR

网友:
昨天 论坛上 不是发一个 周立功 做的 LDO

网友:
SGM2021-3.3

网友:
1117这种本来就是瞬态响应不好的,你需要类似RF用的LDO,如SGM2028;TI也有~

网友:
世界上这么多型号LDO,设计参数都是有所侧重的,6206是超低功耗LDO,静态电仅1uA。
对6206要求多么高的响应速度是有点过份了。它的特点是功耗低,不要对其它参数要求过高。
普通的CMOS LDO一般静态电流几十uA,性能就比较均衡了。
另有射频专用的LDO,瞬态响应更快一些。
像1117 7805这类双极工艺的稳压器,静态电流就高多了,至少几个mA以上。

好像还有一些高级的LDO,一个芯片具有多种模式切换,要低功耗时就设定于低功耗模式,要高速时就设定于高速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