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linux中环境变量的理解正确与否

楼主(2019-10-15):
最近发现, shell 有环境变量 例如 SHELL=/bin/bash ,make有环境变量 例如 CC, gcc有环境变量 例如CPLUS_INCLUDE_PATH。  我原来以为 只有系统才有环境变量,那环境变量到底是啥,随便写个程序都有环境变量吗?

网友A:
简单来说,我理解环境变量就是存在公共内存一组key-value值,每一个进程都能访问公共空间,作用就是给进程一套参数,根据这套参数方便找到程序执行时所需要的各种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简单来说,我理解环境变量就是存在公共内存一组key-value值,每一个进程都能访问公共空间,作用就是给进程一 ...

我原来也这么认为。 那结果是, make的CC环境变量, 其他程序例如shell 也能访问,自己写的程序也能访问了。 还有,我自己写个程序,譬如象加个系统级的环境变量,例如ABC=“china”,如何加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原来也这么认为。 那结果是, make的CC环境变量, 其他程序例如shell 也能访问,自己写的程序也能访问 ...

在 .bashrc 里添加 export ABC="china" ,然后可以用 echo $ABC 来检查是否添加成功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原来也这么认为。 那结果是, make的CC环境变量, 其他程序例如shell 也能访问,自己写的程序也能访问 ...

我2楼的回复跟现在描述的有矛盾吗?linux  环境变量是可以继承的

网友(2019-11-20):
这些就像系统的PATH一样,还是很重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