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个有12-28VDC转5V 8A的资料?

楼主(2019-10-15):
有一个变态的客户,供电非要用12VDC以上的,说用5V的他要接很粗的电线。让电路转成5V的,并且电流要达到8A。XL4016说可以到8A,并且说要8A要加风扇之类的才可行。我看淘宝上有买的车载板,说12-=24转5V,4个USB口,每个可以达2A,正好可以到8A。哪个有相关的资料或者电路共享一下。淘宝上的那些我看都被磨字了。买一个也不好研究。

网友:
查下看 JW5068A

网友A:
我觉得这客户说的挺科学的。大功率用高电压,线损什么的都更容易做小。

网友B:
8A输出的话,电感才是发热大户

网友:
客户要求没错呀!高电压小电流。不变态呀!12V/24V常规电源呀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这客户说的挺科学的。大功率用高电压,线损什么的都更容易做小。

嗯。客户的想法是对的,但是做法有点不恰当。因为他的机箱中有5V,和12V两种,他只是要用很多USB。直接用5VDC就是接个相对粗一点的线,用12V的话,电路设计就更麻烦一些,并且成本肯定比他用粗线要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8A输出的话,电感才是发热大户

对啊,我们以前做过4016的转换板,就是带有风扇的,是用温控开关自动控制的。那个接上24V输入,12VDC输出,正常到5A,就发热风扇启动,但是还是压降有点多,到8A时,在
11V以下,10V左右

网友C:
4路5v2abuck,并联或交错,妥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4路5v2abuck,并联或交错,妥妥的

有电路或者资料没共享一下,学习学习。

网友D:
很可能是tps40057
同步整流搞个8A很轻松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很可能是tps40057
同步整流搞个8A很轻松。

40057坑很多的。搞不好连4a都到不了。

网友:
AOS官网一大把

网友:
同步整流,外置MOS,100A都没问题,LM5117看看
或者国产的南芯SC8001,MOS的选型很重要

网友:
原先最早的一批 LM2596 可以做到8A,,,,

网友:
我用APW7120做过13A左右的, 实际上应该能到20A吧, 单相, 外置一对NMOS.

网友:
ADI/LTC的可以了解一下
https://www.analog.com/cn/parame ... =Buck&p5573=min|12&p5574=28|max&p5347=min|5&p5357=5|max&p5349=8|96&qsfv=vinmin|12_vinmax|28_vout|5_iout|8
ltc3854 $1.65

网友:
LM2596
三片并着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40057坑很多的。搞不好连4a都到不了。

什么坑?以前帮朋友搞的过个板,没谈钱,也没花太多时间测试。当时只测过带载,输入反接,输出短路,输出过流保护这些。
当时按手册公式计算元件参数,装起来就能用了,也没发现什么异常。后面修改过功率元件位置和突变电流路径的。
这板子限流18a,限流点附近持续工作也可以,就是比较烫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什么坑?以前帮朋友搞的过个板,没谈钱,也没花太多时间测试。当时只测过带载,输入反接,输出短路,输出 ...

有啊。输出振铃或欠阻尼-反馈带宽不够;输入电压变高,输出电流下降-kff电压不稳。我们遇到的是15v~24v供电输出12v时6a负载不稳。最后给kff加了个431才解决。后来的其它片子就不怎么有这类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