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G低功耗摄像头方案

楼主(2019-10-15):
这里介绍一个用G8100做的低功耗摄像头,在保持5分钟一个心跳包情况,平时最低平均功耗仅仅为5mA。

网友:
也要考虑i价格!

网友A:
之前用过他家2G的,价格偏高点!说白了,几家核心器件都差不多!撬开屏蔽罩看看就知道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之前用过他家2G的,价格偏高点!说白了,几家核心器件都差不多!撬开屏蔽罩看看就知道了! ...

不过固件设计有讲究。优质固件稳定性要好很多。

网友B:
工作电压是多少?

网友C:
朋友,你这个是在推模块,不是说4G摄像头方案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朋友,你这个是在推模块,不是说4G摄像头方案呀?

也有方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工作电压是多少?

4V,我们还有专门给摄像头板块使用4G 38板,这种板子就是5V供电的,可以提供USB / SPI 接口和摄像头板子通讯。

网友D:
我见过的客户遇到的问题是,4G连续传世的时候发热太大了,还必须做塑胶壳,因为要内置天线,结果热量导不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见过的客户遇到的问题是,4G连续传世的时候发热太大了,还必须做塑胶壳,因为要内置天线,结果热量导不出 ...

连续发射数据时发热主要和以下有关:
1)基带采用比较便宜的国产方案,目前G8100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;
2)4G模块在射频大功率发射的设计有缺陷,在持续发送数据时,基带组合一直处于高功率状态,PA和基带CPU都会温度上升,不同厂家的模块问题上升幅度不一;